[emWin] 关于emwin数据显示

楼主(2018-09-30):
请问在emwin上显示好几组 ADC 采集到的数据,或者通过以太网发过来的数据,用那个小工具做效果能做的比较好看,如果显示以太网发过来带数字的中文文字的字符串用那个小工具做比较好。谢谢!

网友:
简单些,TEXT文本控件就行。

楼主:
为什么仿真会出现错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仿真会出现错误呢?

重新解压一个出来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3481&highlight=5.32
VC用我的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BE%AB%BC%F2%B0%E6

网友A(2024-04-10):
兄弟你做好没,我搞得和你一样,可否借鉴借鉴你的代码,我是新手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做好没,我搞得和你一样,可否借鉴借鉴你的代码,我是新手小白

教程第56章及其配套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