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快速刷新波形,出现断裂效果,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30):
第一张是慢速的刷新波形,第二张是快速刷新,出现断裂的感觉

我这个屏每秒能达到70帧,我现在使用的方法是,用窗口定时器,固定时间20ms去无效窗口,重新绘制,定时器处理显示数据,数据处理在40ms以下时,就会出现第二张图片那种断裂的感觉,请问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和GUI_Delay()的执行周期有关系? 好像这个函数,刷新率必须大于5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GUI_Delay()的执行周期有关系? 好像这个函数,刷新率必须大于5ms

显示刷新周期本来就只有几十ms,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数据更新跟显示分开了,显示一直按照几十MS刷新。数据不断再更新缓冲区。然后刷新的时候整体显示。速度变快也是数据更新变快了,显示刷新的频率仍然不变。就是感觉显示不同步

楼主:
使用存储设备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