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 AD9850] AD9833产生的方波幅度比其他波形高

楼主(2018-10-03):
AD9833产生的方波幅度比其他波形高,在3.3V供电情况下,方波峰峰值是3.14V,其他波形都是640-680mV。手册上都是650mV啊,方波为什么会高。
5V供电情况下方波峰峰值5.24V,其他在720mV-760mV,为什么和手册上不一致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好,假期后搞个9833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好,假期后搞个9833测测。

期待硬汉指点@

网友:
静待楼下回复

网友:
注意看说明

网友(2023-02-15):
因为方波是内部DAC的MSB输出的,默认高电平为供电电压、低电平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