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下使用信号量 osSemaphoreCreate 优先级哪里可以设置 ?

楼主(2018-10-03):
请教下使用信号量 osSemaphoreCreate 优先级哪里可以设置 ?

s_xSemaphore = osSemaphoreCreate(osSemaphore(SEM) , 1 );   //创建信号量

网友A:
这个没有优先级可供设置。

RTX5使用的CMSIS-RTOS V2封装层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优先级可供设置。

RTX5使用的CMSIS-RTOS V2封装层支持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优先级可供设置。

RTX5使用的CMSIS-RTOS V2封装层支持

貌似没有看懂啊,只是看标题知道了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