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补充个知识点,BootROM和XiP

楼主(2018-10-04):
(无正文)

网友(2019-07-02):
很好的知识点的,尤其是对于ROM比较小的MCU。XIP即将外部的非易失的memory通过内存映射的方式作为自己的flash,程序直接在外部的flash里面运行. BootROM就是将外部非易失的memory(eeprom.sd,flash所有可以存储的媒介都可以)存储的二进制的文件搬运到外部或者内部的RAM里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