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EMWIN下,通过外部按键操作SWIPELIST小工具,达到滑动效果

楼主(2018-10-04):
在使用最新版本的emwin,里面有一个swipelist小工具,可以触摸进行滑动操作,但是我想通过外部按键去滑动swipelist,一直没找到方法。请教大神教我呀。

网友A:
帮你看下手册,不支持按键消息Keyboard reaction,只能用自定义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下手册,不支持按键消息Keyboard reaction,只能用自定义消息了。

请问这个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有解决的办法吗??

用自定义消息就行。

网友(2020-04-02):
有解决方法的。比如说当你长按某一个键的时候就模拟一个滑动的触摸,可以利用 Animation功能。还有就是你只说了模拟滑动没有说要点击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有解决的办法吗??

有办法的,你可以研究下官方那个天气预抱综合demo,演示里的滑动不需要触摸就能进行功能演示,是通过定时器更新触摸点位置的思路实现的。对应到按键,按键按下对应到相应区域就行了。通过GUI_PID_StoreState函数更新触摸点模拟触摸过程。

网友:
请教楼主,图中“P0”这种带点空心轮廓的是什么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