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532 button按下只能触发按下事件,没有释放事件??

楼主(2018-10-04):
button按下松开只有按下事件(WM_NOTIFICATION_CLICKED),和移除区域事件(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而没有(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TOUCH_GetState(&TouchState);  // Get the touch position in pixel
xPhys = GUI_TOUCH_GetxPhys();     // Get the A/D mesurement result in x
yPhys = GUI_TOUCH_GetyPhys();     // Get the A/D mesurement result in y
通过这三个接口测试发现,按下时TouchState.x,TouchState.y与xPhys ,yPhys 是对应得上的。但是松开之后,xPhys ,yPhys 变为零,此为物理值为0正常,但是TouchState.x也会变为零应该为异常,导致触发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事件。TouchState.y值保持原值没变

楼主:
5.22的版本是正常的,驱动实现方式一样

网友:
先不管emWin,看你的触摸原始数据。方便的话,打印触摸释放否后的原始数据和释放前的数据。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xPhys = GUI_TOUCH_GetxPhys();     // Get the A/D mesurement result in x
yPhys = GUI_TOUCH_GetyPhys();     // Get the A/D mesurement result in y这个值就是触摸原始数据,我在驱动里面也打印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xPhys = GUI_TOUCH_GetxPhys();     // Get the A/D mesurement result in x
yPhys = GUI_T ...

方便的话,打印触摸释放否后的原始数据和释放前的数据。

发到论坛看下

楼主:
最后绿色的为驱动显示出来的数值

楼主:
@eric2013    你下载一下视频,操作对应的数据。我使用的是GUI_TOUCH_X_MeasureX  GUI_TOUCH_X_MeasureY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2013    你下载一下视频,操作对应的数据。我使用的是GUI_TOUCH_X_MeasureX  GUI_TOUCH_X_MeasureY函 ...

的确是,Y轴有问题。

1、有没有测试过5.40版本,可以试试。

2、另外我们现在的emWin触摸已经没有再使用GUI_TOUCH_X的方案了,是采用的函数GUI_PID_StoreState,直接传递物理坐标值给它就行,你也可以试试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