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的QSPI是支持1线,2线和4线SPI Flash,通过挂载两片QSPI Flash可以做到8线

楼主(2018-10-05):
镁光有专门的双QSPI Flash芯片,M25TL01G系列,不过查阅了下官方,发现这种系列已经在官网下架了,芯片列表页面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推荐直接挂载两片QSPI Flash组成8线,再配合DDR(上升沿和下降沿均可读写),就可以实现一个时钟读取2个字节,比如时钟速度是100MHz,这样读速度理论值就可以达到200MB/S。

另外注意,这种双QSPI组成的8线模式是否支持HyperFlash和OctalFlash,有待后面考证。ST后来出的STM32L4R9AI是支持的。

网友A:
完全没必要啊,封装进一个芯片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啊,封装进一个芯片不就好了…

镁光已经下架了双QSPI Flash单芯片,这点比较悲催。其它厂家基本没有这种形式的,之前我专门搜集整理过。

正常情况下两个QSPI Flash更便宜,就跟两个16位SDRAM组成32位带宽似得。16位的要便宜很多。

网友B(2018-11-05):
为啥要配合DDR呢,具体有什么独特的考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配合DDR呢,具体有什么独特的考究么

可以双边沿读取数据了,速度加一倍。

网友C:
“挂载两片QSPI Flash组成8线,再配合DDR(上升沿和下降沿均可读写),就可以实现一个时钟读取2个字节,” 硬汉你好,可以稍微介绍下吗?有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载两片QSPI Flash组成8线,再配合DDR(上升沿和下降沿均可读写),就可以实现一个时钟读取2个字节,”  ...

看HAL库软件包里面提供的QSPI例子就行。

网友(2018-12-13):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串电阻呢?要是不串33欧电阻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D(2019-11-24):
正准备用H750 这个片子 。
请教下这个片子如果直接在qspi flash里面运行代码还可以用stlink在线调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准备用H750 这个片子 。
请教下这个片子如果直接在qspi flash里面运行代码还可以用stlink在线调试么?

支持
H7-TOOLS 烧录算法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722&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
H7-TOOLS 烧录算法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22&fromuid=58

好的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