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的程序在QSPI Flash里面运行推荐采用两片组成8线方式,非常适合H750

楼主(2018-10-05):
通过XIP(ExecuteInPlace)方式,程序的下载,调试和运行可以都在QSPI里面执行,比较适合H750系列。

而且QSPI外设是有个32字的FIFO空间,可以做一定的指令预取功能,再配合Cache,一般不是较大的程序都问题不大。

如果部分程序需要较快的执行速度,可以部分加载到ITCM或者内部SRAM执行,详情可以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peid%26typeid%3D164

最后推荐两片QSPI Flash,组成8线模式,再配合DDR,比如时钟速度是100MHz,这样读速度理论值就可以达到200MB/S。

楼主:
为什么推荐挂载两片,而不是自带两个QSPI Flash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是因为镁光已经下架了双QSPI Flash单芯片,这点比较悲催(虽然ST评估板有用)。其它厂家基本没有这种形式的,之前我专门搜集整理过。

正常情况下两个QSPI Flash更便宜,就跟两个16位SDRAM组成32位带宽似得。16位的要便宜很多。

网友A:
问一下,单个QSPI能挂在BANK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单个QSPI能挂在BANK2吗?

不行。

网友A:
那就麻烦了,BANK1四条数据线分散在器件四个边,很难走等长线。反而BANK2四个数据线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麻烦了,BANK1四条数据线分散在器件四个边,很难走等长线。反而BANK2四个数据线在一起

STM32的管脚真是反人类

网友B(2020-05-26):
大佬,怎么用ST官方的H750B-DK开发板中的cube例程,都没法调试QSPI内的代码呀?用KEIL一加载,就到内部FLASH了,但程序编译出来的地址都是0900开始的QSPI内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怎么用ST官方的H750B-DK开发板中的cube例程,都没法调试QSPI内的代码呀?用KEIL一加载,就到内部FLAS ...

ST没做支持。他们提供的仅用于下载,不支持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没做支持。他们提供的仅用于下载,不支持调试。

好吧,大佬
那有没有个例程用来演示下,如何在QSPI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大佬
那有没有个例程用来演示下,如何在QSPI中调试?

V7开发板和H7-TOOL使用外部QSPI Flash调试下载程序和使用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95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V7开发板和H7-TOOL使用外部QSPI Flash调试下载程序和使用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 ...

很好奇,为啥ST不出个在QSPI中调试的例程呢。官方都不出,让别人怎么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V7开发板和H7-TOOL使用外部QSPI Flash调试下载程序和使用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 ...

哈,我这也搞定了。
这个本质上还是H750只能从FLASH内运行么?
但是OPTIONS里面有设定启动地址的呀。有空研究下。
用cube里面例程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先下载 \STM32Cube_FW_H7_V1.5.0\Projects\STM32H750B-DK\Templates\ExtMem_Boot 这个例程到内部FLASH。
然后再运行QSPI的例程,如stEmwin就可以在QSPI里面调试了
大概看了下,还是使用bootloader的方式加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我这也搞定了。
这个本质上还是H750只能从FLASH内运行么?
但是OPTIONS里面有设定启动地址的呀。有 ...

对,本质就是需要先用内部的boot跳转下。

网友C(2021-09-13):
对于H750的QSPI接口,如果接两个QSPI设备,是不是要求两个QSPI设备完全一样(因为需要命令一样)?H750 DUAL QSPI模式的两个cs是用来切换的,还是可以映射不同的地址空间? 可以独立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H750的QSPI接口,如果接两个QSPI设备,是不是要求两个QSPI设备完全一样(因为需要命令一样)?H750 DUA ...

对,连个QSPI设备一样,详情可以看ST出的H7综合板PCB设计。

网友D(2021-11-04):
请问当使用QSPI连接两片QSPIFlash的时候,两片Flash的储存空间是如何组合的呢?
1. 同一个地址的一个字节,4bit在Flash1,4bit在Flash2;
2. 按照单双地址区分,单地址字节在Flash1,双地址字节在Flash2;
3. 地址接续上去,0x00000000 - 0x01FFFFFF在Flash1,0x02000000 - 0x03FFFFFF在Flash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当使用QSPI连接两片QSPIFlash的时候,两片Flash的储存空间是如何组合的呢?
1. 同一个地址的一个字节 ...

这个可以接个逻辑分析仪测试下。

应该是整体做8bit。各4bit。

网友E(2023-06-21):
坛主,你好。请问这样组成的8位DDR总线只能接FLASH使用么?能当作一个普通的总线进行读写么?比如接一个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主,你好。请问这样组成的8位DDR总线只能接FLASH使用么?能当作一个普通的总线进行读写么?比如接一个FPG ...

推荐用H723,H725,H730等系列的PSSI接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荐用H723,H725,H730等系列的PSSI接口

谢谢坛主。PSSI这个接口确实不错,与FMC总线搭配一下,各自单工,一个读一个写。变成一个异步的通讯接口,应该比单个FMC速不少。只是目前我用的是H743后面看能不能换一下。

话说,前面我提的那个方案(QSPI的BLK1和BLK2搭配成8位,带DDR模式的总线)主要是用来读写FLASH的对吧。扩展FPGA的话不合适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坛主。PSSI这个接口确实不错,与FMC总线搭配一下,各自单工,一个读一个写。变成一个异步的通讯接口 ...

可以,之前有个坛友用这个QSPI做通信接口使用,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之前有个坛友用这个QSPI做通信接口使用,也是没问题的。

OK,谢谢硬汉哥。我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
为了访问加快速度,指令预取指,这个怎么做?

加一句,您提到【QSPI有32字的FIFO空间】,用户怎么控制“内核预取指”和“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