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 外部FLASH寫字型與圖檔

楼主(2018-10-05):
請問各位大神,

在KEIL環境下,最後產出執行檔時,能否指定 外部字型檔寫入FW中的指定位置

假如 external flash 起始位置為 0x10000000 寫入字型檔,後面接續寫 圖檔

這該怎麼處理呢?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指的图库和字库都放在外部Flash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指的图库和字库都放在外部Flash里面吗

對~ 把資料寫到外部的 Flash (NAND / NOR)

字型是用binary 方式,在l linker 時,直接整合到 elf 上
圖型則是 c code,整合到 elf 上

PS: 我搜尋網路,有查到字型可以 用 bin2c 轉成代碼,在編譯整合,但我想跳過這個動作

請問大家有這樣處理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把資料寫到外部的 Flash (NAND / NOR)

字型是用binary 方式,在l linker 時,直接整合到 elf 上

不好意思,忘了回复你了。

对于字库和图库,直接将NAND模拟U盘,然后存放字库和图库文件不是更省事些。

楼主:
謝謝 Eric 建議

模擬U盤,這會造成開機時間變長,我不希望這樣

所以我現在的解法是用 KEIL INCLIB 方法來解決,讓 compiler 幫我決定位置,在 linker時直接把 binary 打包

缺點是每次  compiler 時間會長一點

*****

原先我是用ST官方 AC6 ,我在 linker時讓他保留一段空間,利用 post build 把 binary 與 ELF 重新打包
來達成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Eric 建議

模擬U盤,這會造成開機時間變長,我不希望這樣

这不影响开机时间。你存一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