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整理汇总】STM32H7可用的单线,双线,四线和八线SPI QSPI OctaFlash等涵盖各大厂商,含性能测评

楼主(2018-10-06):
说明:
1、是否可使用HyperFlash或者OctaFlash有待验证,不支持也没有关系,使用双QSPI Flash组成8线也是可以的。

2、关于H7的QPSI知识点普及:链接

1. 华邦电子
华邦的好处就是性价比高,可惜性能最强的QSPI仅能发挥到50MB/S地址链接

2.  ISSI
他们生产的比较齐全,4线和8线的都有,只是速度只能发挥到80MB/S地址链接
下面是4线的SPI:

下面是8线的SPI:

他们也生产HyperFlash,而且有TM标识,应该HyperFlash是他们的商标,100MHz频率下是200MB/S,166MHz频率下是333MB/S,跟Cypress的速度一样。

3.  镁光
他们有单线,双线,四线和八线模式(双四线):地址链接

QSPI的速度可以达到90MB/S,而使用双QSPI,可以达到180MB/S。双QSPI是下面这种样式的:

他们还有个可以做到400MB/S的Xccela Flash,这个好像不太适合STM32H7使用。官方在这个手册里面做了一个简单总结:
下面这个图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意思是数据量很小的情况下,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4.  Adesto
他们今年新出了一个8线的OctalSPI Flash,读速度可以达到266MB/S,详情可以看此贴:地址链接

5.  Cypress的HyperFlash
官网地址:http://www.cypress.com/products/hyperbus-memory
技术文档: 001-99198_512_MBIT_64_MBYTE_256_MBIT_32_MBYTE_128_MBIT_16_MBYTE_1.8V_3.0V_HYPERFLASH_FAMILY.pdf
HyperFlash选型,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出,只有16MB,32MB和64MB三种容量可选。速度上有200MB/S和333MB/S。

项目中选择个4MB容量的足够用,可惜没有,而选择16MB的S26KS512S,查了下批量价格也得$4以上。
Cypress也有自己的SPI Flash系列,应该没有华邦的性价比高,他们的不支持8线模式,仅支持4线:地址链接

6. Macronix 的 OctaFlash,就是台湾的宏旺电子
早期对宏旺电子的了解是这个帖子里面链接的STM32F767/769探索板采用了100MB/S读速度的QSPI MX25L51245G。
宏旺电子的QSPI Flash要选择MX25xxx73系列,用户可以选择166MHz的SDR模式,或者100MHz的DTR模式,最高速度100MB/S左右:官方链接

当前他们推出了业界速度最高的OctaFlash,250MHz下通信速度高达500MB/S,可以虐杀HyperFlash了:地址链接

楼主:
仅是Adesto自家的测试,跟其他家无关

网友A:
意思就是目前对于扩容H750这种玩双Q是最佳和最具性价的解决方案了么

网友B:
h7的io速率也只能到100m不能和 1050的性能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的io速率也只能到100m不能和 1050的性能比较。

H7是133,1052的FlexSPI是1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目前对于扩容H750这种玩双Q是最佳和最具性价的解决方案了么

我个人认为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7是133,1052的FlexSPI是166。

他文档上写的,但是sdram频率上去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文档上写的,但是sdram频率上去就不稳定了

H7的SDRAM是32位带宽的,接口直接挂在64位总线AXI上的。

而RT仅支持16位带宽。

网友:
整理的很好

网友C:
非常不错,不过我看H750的QSPI还有DDR模式,但是目前市面上是不是还没有支持这种flash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不过我看H750的QSPI还有DDR模式,但是目前市面上是不是还没有支持这种flash呢?

大部分都支持。

网友B:
那不同的芯片还要写不同的下载算法,双芯片是不是下载算法也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同的芯片还要写不同的下载算法,双芯片是不是下载算法也比较麻烦

对,得是相同系列的产品才行。

网友D(2018-11-10):
硬汉有合适的高性价比QSPI flash 推荐么,DDR模式是需要外挂DD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有合适的高性价比QSPI flash 推荐么,DDR模式是需要外挂DDR?

华邦或者旺宏的都不错,DDR就是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做数据传输,选型里面标DTR的就是。

网友E(2019-05-01):
双qspi,是不是可以任意地址单字节访问,我看手册说是不是只能2字节对齐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qspi,是不是可以任意地址单字节访问,我看手册说是不是只能2字节对齐访问

读基本没有限制的,主要是写入操作。

像之前V5开发板用的那种并口16位有限制,得是16位写入:

16位带宽的NOR Flash可以像SRAM那样,直接进行字节,半字和字的读取,无需做奇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id=14087&fromuid=58

这个QPSI的写操作没发现有这种限制

网友F(2020-06-26):
外置Flash的速度是否会影响运行的速度?影响大概是多少?STM32H750+W25QXX的价格和STM32F407的价格差不多,就性能上STM32H750是否有不如STM32F407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置Flash的速度是否会影响运行的速度?影响大概是多少?STM32H750+W25QXX的价格和STM32F407的价格差不多, ...

407跟H750比,性能不行,因为H750有1MB的RAM空间,程序可以加载到RAM里面执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407跟H750比,性能不行,因为H750有1MB的RAM空间,程序可以加载到RAM里面执行。

如果程序在外置Flash里面,W25QXX速度是否会造成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程序在外置Flash里面,W25QXX速度是否会造成瓶颈?

STM32H750在QSPI Flash,SDRAM,NOR Flash等外部存储介质运行程序的配套例程说明以及跑分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720&fromuid=58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M32H750在QSPI Flash,SDRAM,NOR Flash等外部存储介质运行程序的配套例程说明以及跑分测试
http://ww ...

这样看来H750+W25QXX在相同价格的情况下性能远超F407和F429,是不是以后使用F4的地方都可以用H750来代替?有点好奇ST对H750的定位是怎么样的,在性能远超F407的情况下价格和F407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看来H750+W25QXX在相同价格的情况下性能远超F407和F429,是不是以后使用F4的地方都可以用H750来代替 ...

建议你实际整个H750先溜溜。

这个问题就先聊这么多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实际整个H750先溜溜。

这个问题就先聊这么多吧。

H750把大量程序代码都整到了外部flash了,mdk里面那怎么单步调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H750把大量程序代码都整到了外部flash了,mdk里面那怎么单步调试啊?

一样的,要给MDK制作个外置Flash的算法。

网友H(2020-11-05):
1. 华邦电子
华邦的好处就是性价比高,可惜性能最强的QSPI仅能发挥到50MB/S:地址链接
这个理解有误,03指令是单线读取指令,只能到50M。但是4线读取的话是可以到1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华邦电子
华邦的好处就是性价比高,可惜性能最强的QSPI仅能发挥到50MB/S:地址链接
这个理解有误,03 ...

这个是50MB/S,字节

对于4线方式,时钟速度也就是100MHz

网友I(2024-01-03):
不知道Gigadevice的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Gigadevice的性能怎么样

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