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keilMDK 中如何取消函数下面的下划线?

楼主(2018-10-06):
keilMDK 中如何取消函数下面的下划线?

网友:
是不是你选择的字体问题,换个字体看看。

楼主:
换字体没用,我又重装了MDK5.26,还是这个样子,看着好不习惯,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字体没用,我又重装了MDK5.26,还是这个样子,看着好不习惯,哈哈

搜了一遍,没有发现可以设置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