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请教任务调度的问题?

楼主(2018-10-07):
任务1
{
读取FM24CL16数据1;
}
任务2
{
读取FM24CL16数据1;
}

任务3

{
写入FM24CL16数据1;
}
整个程序中多个地方都需要对FM24CL16数据1进行  写入和读取,那么为了保证数据1安全必须要加互斥,请教这个互斥添加到每次写入和读取前呢? 还是直接添加到 写入/读取FM24CL16数据1 的函数内部呢?

网友:
都可以啊,效果不是一样的嘛,无非是代码量会减少一些

网友A:
1、添加到函数内部,仅需一组互斥即可。

2、单独创建一个任务,专门供读写使用,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应用中可以把这种类型的操作全部归类到这个任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添加到函数内部,仅需一组互斥即可。

2、单独创建一个任务,专门供读写使用,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

方案2思路非常好,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添加到函数内部,仅需一组互斥即可。

2、单独创建一个任务,专门供读写使用,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

同意这个思路,这个很不错,我也喜欢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