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DMA 双缓冲发送如何停止

楼主(2018-10-07):
当有大量数据要发送到外设的时候,使用了双缓冲DMA发送,如:根据输入参数动态计算出100000个点的轨迹数值,通过串口发送到设备,
可是双缓冲没有找到方法设置发送数量,需要cpu干预才能停止.

请问高人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方法一:
设置了DMA每次循环传输的个数后(最大65535个,字,半字,字节均可),在DMA中断里面做循环次数计数,传输够了,停止即可。
这种停止方式,适合用于你要发送的字节数,正好能在数个DMA循环次数完成。一般你的串口速度不是很快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中断里面及时停止。

你说的100000个,两次50000就完成了,进入DMA中断立即寄存器方式关闭应该没问题的。

方法二:
采用DMA正常模式,不使用双缓冲了,每次进入DMA完成中断后,开启新的下一次传输配置,这种适合任意字节大小,就是需要你封装个API。

楼主:
其实是不定长度的,速度很高,6M左右,不停的实时计算并发送,发送缓冲不大的,1024byte左右,看来也是只能用方法一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B(2020-08-11):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
设置了DMA每次循环传输的个数后(最大65535个,字,半字,字节均可),在DMA中断里面做循环次数 ...

硬汉哥,我昨天想请教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想中止本次的DMA传输,因为有错误,然后想再次启用DMA传输,不是ADC或DAC的双缓存,应该时方法二里面的,中止后如何再次启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昨天想请教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想中止本次的DMA传输,因为有错误,然后想再次启用DMA传输,不是 ...

这个帖子里面回复你的就是方案二,建议看一下

请教一下DMA的停止和重新启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31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