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模块TCP长连接心跳包有多少数据量

楼主(2018-10-08):
SIM800模块和服务器之间采用TCP连接,一旦连上就不断开了,每个3分钟传一次数据,经过计算一个月大概5M左右的数据量,但是现在7天就已经全部用完了。
问淘宝卖家,说长连接心跳包也需要流量的,我想请问下论坛里的各位大神,SIM800模块的TCP长连接保活大概要多少流量?

网友:
这个不断电,不发数据,仅心跳包测试一周即可

楼主:
这个心跳包数据大小和频率,使我们自己设置的吗?应该不是吧,那应该就有一个默认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心跳包数据大小和频率,使我们自己设置的吗?应该不是吧,那应该就有一个默认值的。

对,所以测试每天的数值看看,测试一周,数据比较有代表性。

网友:
信号不好或服务器不稳定,重连时也会走一部分流量,如果你的模块一直在重连,很容易就消耗掉流量。

网友:
另外计算流量的话,要把TCPIP的头加上,GPRS的还要加上PPP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