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ST发布STLINK V3.0,主控采用F723自带高速USB PHY,集成SPI/CAN/I2C接口方式下载

楼主(2018-10-09):
说明:
1、STLINK V2.X调试工程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卡死,速度跟不上,特别是外设寄存器比较多和工程比较大的时候。
2、本次升级也比较奢侈,采用了176脚,BGA封装的F723IE,此芯片自带USB高速PHY,好处就是芯片占PCB面积很小。
3、除了之前STLINK-V2.1增加的虚拟串口和模拟U盘方式的代码更新,本次新增了SPI/CAN/I2C接口方式的下载,需要借助ST去年出的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
4、当前的售价是35$,在ST官网,得捷和贸泽上面都可以购买。
5、有了STLINK-V3,之前的Event Recorder就可以跑的更溜了:链接
6、官方地址: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link-v3set.html

最关心的还是本次升级支持的最大时钟速度,由之前可怜的4MHz,升级到了24MHz,另外虚拟串口速度最大可以做到15Mbps。
作为对比,下面是JLINK和ULINK的:
规格:
正反面:

楼主:
使用STLINK-V3需要使用最新版的STM32CubeProgrammer V1.2.0才可使用。
当前IAR8.3已经支持STLINK V3

网友A:
stlink v2怎么升级成带u盘和虚拟串口的v2.1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link v2怎么升级成带u盘和虚拟串口的v2.1版本啊?

这个估计硬件资源不支持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link v2怎么升级成带u盘和虚拟串口的v2.1版本啊?

V2的硬件都是USB2.0全速接口,硬件已经限制无法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的硬件都是USB2.0全速接口,硬件已经限制无法升级。

是这样的。

网友C:
有个问题,在美国的话在那可以买到这种东西,或者说,在美国是在哪里买这种电子的东西,逛街啥的也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在美国的话在那可以买到这种东西,或者说,在美国是在哪里买这种电子的东西,逛街啥的也没看到。

美国的话,在得捷或者贸泽上面就可以买。

兄弟去美国了,给力,我们还生活水深火热中。

楼主:
补发开箱图(来自网络)

网友D:
坐等大佬把板子固件搞出来,还有这个BGA的芯片也是无语了,能换就换了吧,这回估计c8t6肯定是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大佬把板子固件搞出来,还有这个BGA的芯片也是无语了,能换就换了吧,这回估计c8t6肯定是搞不定了

主要是带了USB2.0 高速 PHY,可以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美国的话,在得捷或者贸泽上面就可以买。

兄弟去美国了,给力,我们还生活水深火热中。

没有,只是出差之类的,有时候需要,但是没找到那里买。依旧生活在天朝,感觉是刀山火海不是水深火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是出差之类的,有时候需要,但是没找到那里买。依旧生活在天朝,感觉是刀山火海不是水深火热,哈 ...

  刀山火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是出差之类的,有时候需要,但是没找到那里买。依旧生活在天朝,感觉是刀山火海不是水深火热,哈 ...

网友E:
35$不贵啊。不过我用的JLink EDU ,感觉还没盗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不贵啊。不过我用的JLink EDU ,感觉还没盗版好用。

EDU的性能的确稍差点,不过还行。

网友F:
我让公司在德捷买了个,试了一下用的CN2自己做了线。可以下程序,但在KEIL里好像不稳定,经常错误。已经更新的固件速度也设到1M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让公司在德捷买了个,试了一下用的CN2自己做了线。可以下程序,但在KEIL里好像不稳定,经常错误。已经更 ...

KEIL自带的那个STLINK驱动是2.x的,要等待升级。

你可以使用软件 STM32CubeProgrammer测试,这个支持V3

网友F:
KEIL5.26.2.0可以选择STLINKV3。进入仿真后全速运行经常提示无法访问内存,然后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KEIL5.26.2.0可以选择STLINKV3。进入仿真后全速运行经常提示无法访问内存,然后退出

驱动有待升级,支持不完美。

网友G:
看它这些信号接口都是直接接到MCU主控的,都没有个芯片隔离,要是引脚烧掉就麻烦了
ps: 刚拆了我的ST LINK V2,这代都有个74LVC8T245电平转换

网友:
没仔细看,245这种东西…可通过频率限制是多少……双向数据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它这些信号接口都是直接接到MCU主控的,都没有个芯片隔离,要是引脚烧掉就麻烦了
ps: 刚拆了我的ST LINK ...

IO保护的确是个问题,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作下载调试用,坏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O保护的确是个问题,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作下载调试用,坏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想入手一个,24M的速度好诱人,但是又想等等后期淘宝增强版或者官方改进版,纠结

网友(2019-03-26):
原子的核心板只能最大25M~30M. 50M铁定锁死.
我来测试下硬汉的V7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