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各位大神,emwin怎么用按键上下左右在平面内随意切换聚焦

楼主(2018-10-09):
请问各位大神,emwin怎么用按键上下左右在平面内随意切换聚焦,我的项目只有按键,想用上下左右直接切换聚焦,但是emwin只有tab和backtab可以切换聚焦,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按键怎么映射啊

网友A:
自定义消息 加 setfoc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消息 加 setfocus

这位大神,难道切换聚焦的时候每次都要判断现在聚焦的位置吗,我一个页面有十多个控件,这样写是不是代码量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大神,难道切换聚焦的时候每次都要判断现在聚焦的位置吗,我一个页面有十多个控件,这样写是不是代码 ...

将界面每个支持聚焦的控件,赋值给一个句柄数组,专门记录控件的句柄,然后发自定义消息切换就行,这样比较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界面每个支持聚焦的控件,赋值给一个句柄数组,专门记录控件的句柄,然后发自定义消息切换就行,这样比 ...

这位大神,这样是不是太占内存了,GUI_ALLOC_AssignMemory我已经分配到外置sdram了,请问是不是emwin所有的变量都在sdram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神,这样是不是太占内存了,GUI_ALLOC_AssignMemory我已经分配到外置sdram了,请问是不是emwin所有 ...

没事,搞几个百个控件还是不怎么占用内存的。不想用内部SRAM,就emWin动态内存申请一个大数组即可。

网友:
这个要求确实比较费事。 首先,需要把全部控件的名字和位置定义在一个数组,每次上下左右的按键都要重新计算是哪个控件,然后在设定焦点到那个控件上。 某些控件会自己响应上下左右键,还需要做判断,是控件响应,还是焦点切换响应。

网友(2018-11-13):
我也比较倾向于自己管控。emWin有些隐晦规则玩不溜,完全交给emWin容易出现不明不白的失控。

网友A:
我的方法是用一个变量来标记到底是哪一个控件 或者页面 或者窗口 在回调函数中switch 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是用一个变量来标记到底是哪一个控件 或者页面 或者窗口 在回调函数中switch 非常简单

你说的回调函数是指每个控件的回调函数吗,每个空间都写回调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上下左右怎么switch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回调函数是指每个控件的回调函数吗,每个空间都写回调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上下左右怎么switch啊

控件不都是在窗口之上吗 给窗口发消息就行了

网友C(2020-03-23):
引用 网友B:
将界面每个支持聚焦的控件,赋值给一个句柄数组,专门记录控件的句柄,然后发自定义消息切换就行,这样比 ...

请问下,有这样的例子可以参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有这样的例子可以参考不?

没有。

网友C:
疑问:定义一个数组,数组当中的元素,可以同时有窗口句柄,编辑框句柄等其他控件句柄吗?那么数组的类型是什么 uint_32t?
比如:在一个文件中按以下定义 有问题不?  谢谢
static WM_HWIN hWin1;
static EDIT_Handler hEDIT[12];

staic uint32_t hFocus[] = {hWin1 , hEDIT[0],  hEDIT[1], ..... , hEDIT[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疑问:定义一个数组,数组当中的元素,可以同时有窗口句柄,编辑框句柄等其他控件句柄吗?那么数组的类型 ...

控件的本质也是窗口,你同意使用WM_HWIN定义应该就可以,你试试。

具体类型,go to def看下,这个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D(2024-05-29):
引用 网友B:
将界面每个支持聚焦的控件,赋值给一个句柄数组,专门记录控件的句柄,然后发自定义消息切换就行,这样比 ...

硬汉哥,
1.发送自定义消息切换是不使用聚焦的功能吗?那我现在有十几个窗口,几十个按钮,是不是每个按钮都要设置回调函数来接收自定义消息,每个按钮都写一个回调函数,感觉又产生了很多重复代码?
2.看您其他帖子说WIDGET_SetFocusable很好用,没看明白怎么用起来比较省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
1.发送自定义消息切换是不使用聚焦的功能吗?那我现在有十几个窗口,几十个按钮,是不是每个按 ...

1、这个可以做个关联,给每个支持按键消息的窗口,配个按键自定义消息映射,切换到对应窗口了,就使用对应的映射关系。
2、使用这个也不怎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