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F427的Vcap1和2对地短路,是不是没的救了!!

楼主(2018-10-09):
用万用表测的,因为发现板子Vcc对GND的电阻只有40多欧,复位引脚电压也为0。找出是Vcap引脚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两个脚是经常出诡异的问题,官方板子在这两个引脚上都是接了两个1206的钽电容,low esr ,做的有点夸张!见不少板子不用钽,普通0603 2.2uf 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两个引脚有特别要求的,以H7为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vc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引脚有特别要求的,以H7为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64&highl ...

我用的Y5的陶瓷电容,一断时间后发现单片机不启动了,用万用表量RST脚没电压,又量Vcap与地短路,去了2.2uF电容还是短路,我想是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Y5的陶瓷电容,一断时间后发现单片机不启动了,用万用表量RST脚没电压,又量Vcap与地短路,去了2.2 ...

怎么样了,楼主,是不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了,楼主,是不是芯片坏了。

应该是烧了,等热风枪回来换个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烧了,等热风枪回来换个MCU

好的,等你的原因查出来了,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等你的原因查出来了,交流下

硬汉,换过MCU后好了,电源、Vcap对地不再短路,我想应该是之前电池电压不足,升压电路不稳定,供电在USB和电池升压之间来回切换后把MCU烧了。板子的电源供电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换过MCU后好了,电源、Vcap对地不再短路,我想应该是之前电池电压不足,升压电路不稳定,供电在USB ...

非常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