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RT1052这些芯片的图形界面用什么开发,对于H7在图形界面上有优势吗

楼主(2018-10-11):
RT1052这些芯片的图形界面用什么开发,对于H7在图形界面上有优势吗

网友:
一样的,都是那些GUI,emWin,TouchGFX等。

网友A:
没优势,在显示方面,因为没有硬解码外设,直接被H7吊打了,其他论坛有人做过播放MJPG的视频,RT被干出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优势,在显示方面,因为没有硬解码外设,直接被H7吊打了,其他论坛有人做过播放MJPG的视频,RT被干出翔。

貌似图形显示和多媒体播放还是不能混在一起比较的吧,单纯看图形及刷屏性能,RT还是吊打H7的

网友:
应该是H7强,H7的SDRAM口可以是32位的RT只能16位。内部图形的总线和缓冲H7是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