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 监护仪例程 有没有RTX版本

楼主(2018-10-11):
emWin 监护仪例程 有没有RTX版本?

网友A:
找个RTX的程序模板,直接添加GUI部分到你的工程模板就行,哪里搞不定的,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RTX的程序模板,直接添加GUI部分到你的工程模板就行,哪里搞不定的,找我。

因为我用的事ILI9488的屏幕,屏幕驱动调试过OK,但是就是加入emWin就是显示不了求助求助
注;我在论坛里找了一个 基于RTX的emWin底层DMA加速,支持RA8875和ili9488 历程上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的事ILI9488的屏幕,屏幕驱动调试过OK,但是就是加入emWin就是显示不了求助求助
注;我在论坛 ...

方便的话,将你的工程压缩下,上传到论坛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将你的工程压缩下,上传到论坛给你看看。

好的,麻烦安总帮忙看一下,小弟初学RTX 弄了两天了

基于RTX的监护仪(ili9488).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麻烦安总帮忙看一下,小弟初学RTX 弄了两天了

好的,晚上看后回复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麻烦安总帮忙看一下,小弟初学RTX 弄了两天了

你当前的这个是在V5板子上面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的这个是在V5板子上面测试的吗

不是在V5的板子上面,是在自己的板子上测试的,使用的主控芯片是STM32F407ZET6,屏用的事ILI9488,屏接口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在V5的板子上面,是在自己的板子上测试的,使用的主控芯片是STM32F407ZET6,屏用的事ILI9488,屏接口 ...

不要做底层DMA加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做底层DMA加速试试。

是不是这样?
void LCD_InitHard(void)
{
        uint32_t id;
        FONT_T tFont;                        /* 定义一个字体结构体变量,用于设置字体参数 */
        char buf[64];

        /* 配置LCD控制口线GPIO */
        LCD_CtrlLinesConfig();

        /* 配置FSMC接口,数据总线 */
        LCD_FSMCConfig();

        LCD_HardReset();        /* 硬件复位 (STM32-V5 无需),针对其他GPIO控制LCD复位的产品 */

        /* FSMC重置后必须加延迟才能访问总线设备  */
        bsp_DelayMS(50);

        id = ILI9488_ReadID();
        if (id == 0x548066)                /* 3.5寸屏 */
        {
                g_ChipID = IC_9488;
                //LCD_DmaAccelerator(ILI9488_DMA);
                ILI9488_InitHard();
        }

        LCD_SetDirection(0);
        LCD_ClrScr(CL_BLACK);        /* 清屏,显示全黑 */
        LCD_SetBackLight(BRIGHT_DEFAULT);         /* 打开背光,设置为缺省亮度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
void LCD_InitHard(void)
{

先不跑emWin,使用我这个例子,打点之类函数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跑emWin,使用我这个例子,打点之类函数是否正常。

裸机测试过的,没问题的,驱动也没问题,显示都是正常的,屏幕硬件也测试过,都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裸机测试过的,没问题的,驱动也没问题,显示都是正常的,屏幕硬件也测试过,都是好的!

那就好办了,看文件
GUIDRV_Template.c

你把开头的宏定义
#define emWin_Optimize   1 /* used for emWin optimize */、

设置为0,然后全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办了,看文件
GUIDRV_Template.c

都可以显示的

网友:
你把开头的宏定义
#define emWin_Optimize   1 /* used for emWin optimize */、

设置为0,然后全编译。

测试emWin,注意是测试emWin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屏蔽了底层优化部分,仅需要打点和读点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屏蔽了底层优化部分,仅需要打点和读点函数即可。

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emWin_Optimize   设置为0之后我测试过了,不论开不开DMA  emWin都可以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emWin_Optimize   设置为0之后我测试过了,不论开不开DMA  emWin都可以显示的

不优化的话,所有函数都是基于读点和打点函数实现的,性能比较差。

然后你逐步开启各个函数的优化测试,看看是那个接口函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