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 spi接口 驱动tftlcd,遇到的问题,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8-10-11):
可以使用GUI_的划线 写字符,但是GUI_clear  fill函数 以及颜色设置等API使用不成(运行时,屏幕没反应),求大能帮助!!!

网友:
方便的话,把你的接口函数贴出来看下。

楼主:
/********************************************************************
*
*       LcdWriteReg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Sets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WriteReg(U8 Com_Data)
        {  // ... TBD by user  20181006 修改

        SPILCD_CS_RESET;  //LCD_CS=0
    SPILCD_DC_RESET;
        SPI_WriteByte(SPI2,Com_Data);
        SPILCD_CS_SET;  //LCD_CS=1

  }

/********************************************************************
*
*       LcdWriteData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ites a value to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WriteData(U8 Lcd_Data)
        {
  // ... TBD by user
        SPILCD_CS_RESET;  //LCD_CS=0
        SPILCD_DC_SET;
//        SPI_WriteByte(SPI2,Lcd_Data>>8);
        SPI_WriteByte(SPI2,Lcd_Data);
        SPILCD_CS_SET;  //LCD_CS=1
}

/********************************************************************
*
*       LcdWriteDataMultipl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ites multiple values to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WriteDataMultiple(U8 *pData, int NumItems)
        {
                int canshu;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while (NumItems--)
                {
    // ... TBD by user
                        canshu=*pData++;
                        LcdWriteData(canshu);

  }
  }

/********************************************************************
*
*       LcdReadDataMultipl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Reads multiple values from a display register.
*/
        static
        void LcdReadDataMultiple(U16 * pData, int NumItems) {
  while (NumItems--) {
    // ... TBD by user
  }
}

网友:
引用 楼主:
/********************************************************************
*
*       LcdWriteReg

要发emWin的接口文件函数。

另外你发的这几个函数测试都正常吗,随意位置操作正常才行。

楼主:
没有用到 读 ,好像不影响 类似
GUI_SetPenSize(10);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Line(80, 10, 240, 90);
运行显示是正常的

但  这几条有问题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Rect(0, 0, 127, 63);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FillRect(0, 64, 127, 127);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0, 128, 127, 191);
运行后,显示是一段线 但颜色正常的!!

这几行: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运行没反应?

搞不懂了?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到 读 ,好像不影响 类似
GUI_SetPenSize(10);
GUI_SetColor(GUI_RED);

你这种情况是接口函数的实现有问题,不同功能实现需要调用多个接口函数。

参考我这个帖子,使用通用的移植方法搞。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ypeid%26typeid%3D36

楼主:
已经搞定了,确定接口函数出的问题,结果删除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此行,所有的显示都正常了。
谢谢,各位支持。
不断学习中,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确定接口函数出的问题,结果删除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