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视频处理] emwin 不能够播放视频

楼主(2018-10-11):
我在使用 Emwin 来进行视频播放的时候, 将 emf 文件转化为 C 文件,然后使用 GUI_MOVIE_Show 这个函数来播放,但是在我调试的时候,执行完这个函数并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执行完跳到下一句 GUI_Exce 刷新界面的时候,只会出现第一帧图片, 代码使用的是官方例程修改的,在模拟器上可正常运行,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边是裸机移植 EMWIN 的.硬件平台是 RT1050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GUIConf.C文件里面定义的动态内存够大。

楼主:
这个就是官方的演示例程,中间的视频播放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GUIConf.C文件里面定义的动态内存够大。

定义的内存应该足够,差不多有 9M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790996 ( 772.46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9048076 (8836.01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791200 ( 772.66kB)
官方的那个 演示文件,就是播放一团火焰的那个,也还是不能播放出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的内存应该足够,差不多有 9M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790996 ( 7 ...

我看下你的GUIConf.C文件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你的GUIConf.C文件内容
#define GUI_BUFFERS 2
#define GUI_NUMBYTES 4000000U /*! Amount of memory assigned to the emWin library */
#define FRAME_BUFFER_ALIGN 64
#define VRAM_SIZE (LCD_HEIGHT * LCD_WIDTH * LCD_BYTES_PER_PIXEL)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Assign work memory area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void *)GUI_MEMORY_ADDR, GUI_NUMBYTES);

    /* Selec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void GUI_X_Init(void)
{
}

/* Dummy RTOS stub required by emWin */
void GUI_X_InitOS(void)
{
}

/* Dummy RTOS stub required by emWin */
void GUI_X_Lock(void)
{
}

/* Dummy RTOS stub required by emWin */
void GUI_X_Unlock(void)
{
}

/* Dummy RTOS stub required by emWin */
U32 GUI_X_GetTaskId(void)
{
    return 0;
}

void GUI_X_ExecIdle(void)
{
}

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void)
{
    return 0;
}

void GUI_X_Delay(int Period)
{
    volatile int i;
    for (; Period > 0; Period--)
    {
        for (i = 15; i > 0; i--)
            ;
    }
}

void *emWin_memcpy(void *pDst, const void *pSrc, long size)
{
    return memcpy(pDst, pSrc, size);
}

网友A:
把你的这个,修改下,改成一个准确点的延迟,
void GUI_X_Delay(int Period)
{
    volatile int i;
    for (; Period > 0; Period--)
    {
        for (i = 15; i > 0; i--)
            ;
    }
}

而下面这个,也要弄一个准确些的时间单位
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void)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这个,修改下,改成一个准确点的延迟,
void GUI_X_Delay(int Period)
{

好的,我修改一下, GUI_X_Delay() 这里面是一个延时函数,但是那个 GUI_X_GetTime 这里面的参数是什么呀,是干嘛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修改一下, GUI_X_Delay() 这里面是一个延时函数,但是那个 GUI_X_GetTime 这里面的参数是什么呀,是 ...

这个是系统时间基准,你搞个1ms为单位的计数变量放进去进行,32位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修改一下, GUI_X_Delay() 这里面是一个延时函数,但是那个 GUI_X_GetTime 这里面的参数是什么呀,是 ...

是的,就是楼上所说。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几天去弄别的事情去了,今天试了一下,用了一个定时器提供时间参数,就能够播放视频了,谢谢两位大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几天去弄别的事情去了,今天试了一下,用了一个定时器提供时间参数,就能够播放视频了,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