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ucosiii中和rtos的os_evt_wait_and相对应的函数是?

楼主(2018-10-11):
ucosiii中和rtos的os_evt_wait_and相对应的函数是?是不是OSFlagPend呢?如果是OSFlagPend的话,那怎么区分是事件达到的发生还是延时时间到达的发生呢?
            OSFlagPend((OS_FLAG_GRP*)&Event1Flags,
            (OS_FLAGS )KEY0_FLAG+KEY1_FLAG,
              (OS_TICK     )TIMEOUT,
            (OS_OPT     )OS_OPT_PEND_FLAG_SET_ANY+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CPU_TS*     )0,
            (OS_ERR*     )&err);
我想知道是TIMEOUT时间到了才运行下面的程序,还是KEY0_FLAG或者KEY1_FLAG来了才运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A:
最后一个参数err,有个返回值就是TIME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参数err,有个返回值就是TIMEOUT

试了一下,确实是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确实是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