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例程 硬件错误问题

楼主(2018-10-13):
硬汉你好,为什么我增加一个任务,能跑起来,跑着跑着就进入硬件错误,我也加大栈 了,没有作用,我直接在按键任务里处理不增加任务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多试试,先简单的加个Delay溜溜。

楼主:
有500ms 的延时   __task void AppTaskSouMea()
{
    float hcsr04Length = 0;
        while(1)
                {
                      os_dly_wait(500);
                      hcsr04Length = Hcsr04_GetDistance();
                         printf("超声波测距 = %fcm\r\n",hcsr04Length);        /* 超声波测距 */
                         // WM_SendMessageNoPara(hWinStatus, MSG_Hcsr04Data);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00ms 的延时   __task void AppTaskSouMea()
{
    float hcsr04Length = 0;

函数 hcsr04Length = Hcsr04_GetDistance();删掉,测试看看

楼主:
不行,硬汉,还是进入硬件异常

楼主:
要怎么看进入异常时的msp和ssp,可以查看进入异常时压栈的异常信息,从而找到跳入异常时是那条指令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硬汉,还是进入硬件异常

直接上传你的例子,我瞅瞅

ps:另外,兄弟用板子的时间不短了,这种问题应该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传你的例子,我瞅瞅

ps:另外,兄弟用板子的时间不短了,这种问题应该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

经验不丰富

楼主:
。。。。。

整个工程上传不了

整个工程上传不了

bsp_hcsr04.h

745 Bytes, 下载次数: 9

bsp_hcsr04.c

main.c

网友:
直接上传完整例子到百度云,我在V6上面跑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犯了一个低端的错误,两个任务用的同一个栈

网友:
纯属技术不熟练啊

楼主:
邮箱接收不了数据怎么回事,已经发你Q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