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而且都含有源和无源

楼主(2018-10-13):
压电蜂鸣器:
压电蜂鸣器主要由多谐振荡器,压电蜂鸣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鸣箱,外壳等组成。多谐振荡器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构成,当接通电源后(1.5~15V直流工作电压),多谐振荡器起振,输出1.5~2.5kHZ的音频信号,阻抗匹配器推动压电蜂鸣片发声。

楼主:
电磁式蜂鸣器
电磁式蜂鸣器是利用电磁线圈对蜂鸣片的作用来发声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根本区别是产品对输入信号的要求不一样:
(1)一句话概括就是无源需要方波,而有源给个电压即可发声。
(2)根本的原理性东西如下
a、有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是直流电,通常标示为VDC、VDD等。因为蜂鸣器内部有一简单的振荡电路,能将恒定的直流电转化成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从面实出磁场交变,带动钼片振动发音。但是在某些有源蜂鸣器在特定的交流信号下也可以工作,只是对交流信号的电压和频率要求很高,此种工作方式一般不采用。
b、无源蜂鸣器没有内部驱动电路,有些公司和工厂称为讯响器,国标中称为声响器。无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方波。如果给予直流信号蜂鸣器是不响应的,因为磁路恒定,钼片不能振动发音。

网友:
控制方波频率、占空比,就可以谱写 音乐了。

网友(2019-11-28):
讲解很清晰,很适合我这种小白

网友(2020-08-27):
进来补充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