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M0适合跑RTX吗?

楼主(2018-10-14):
M0核单片机,24M主频,64K内部FLASH,6K内部RAM,跑RTX是不是很辛苦?

楼主:
网上很少M0运行RTX的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很少M0运行RTX的例程

没有问题,我就是这么做

网友:
51都有rtx,当然是不一样的,m0肯定也没问题的

楼主:
谁给共享一份M0的RTX例程呗,最好MDK 4.74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给共享一份M0的RTX例程呗,最好MDK 4.74

MDK4.74里面的版本没有CM0的底层文件,在MDK5.2X的安装目录里面有,你添加上HAL_CM0.c后就可以使用了。

其它跟CM3,CM4没有区别了。

网友(2019-10-19):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我就是这么做

老兄可否分享一下,我的MDK5.23里面居然木有HAL_CM0.c。

网友(2019-12-13):
引用 楼主:
谁给共享一份M0的RTX例程呗,最好MDK 4.74

5怎么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