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的GPIO控制三极管驱动各种负载的安全措施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8-10-15):
说明:
STM32H7的GPIO控制三极管驱动各种负载的安全措施和注意事项

三极管基础:

三极管驱动大功率负载时,防止负载损坏,导致MCU端口被高电压或者大电流损坏,可以通过74系列缓冲放大器隔离

PNP的移植性可能更好些:

特别注意上电后引脚状态,防止误操作:

并不是所有设备都表现为电阻性负载,且阻值不变,比如电机,就是感性负载,上电后的初始电流非常大,驱动电路要能够承受接通瞬间的冲击电流。

切断感性负载时,保护电路的设计方法,主要是电磁式继电器和电机

终极保护,高速保险丝

三极管的优缺点和替代方案

网友A:
那个PNP的驱动电路,负载应该在三极管和地(集电极和地)之间连接吧,如果接在PNP三级管和电源(发射极和电源)之间,导通会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PNP的驱动电路,负载应该在三极管和地(集电极和地)之间连接吧,如果接在PNP三级管和电源(发射极和电 ...

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A:
之前我的电路遇到过,PNP,B极电压得比E极电压低,才能导通,如果负载在PNP三极管和电源之间(E和电源)的话,假如三极管完全导通,那么三极管的E极电压会很低,但这时BE间的电压也会变低。这样导通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
这跟在NPN三极管和地之间加个负载一样,咱们的NPN三级管平常都是在三极管和电源之间加负载,同样,PNP应该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的电路遇到过,PNP,B极电压得比E极电压低,才能导通,如果负载在PNP三极管和电源之间(E和电源)的 ...

PNP的时候,B端是逻辑0导通,所以一定比E低的。

而导通后的压降问题,因为还有负载呢,所以我个人认为没问题。

网友B:
老大这是那本书里面的,感觉不错啊,我看了几篇新贴都是截图,就是没有书名T_T

楼主:
补发一个截图里面的错误,这个地方要修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这是那本书里面的,感觉不错啊,我看了几篇新贴都是截图,就是没有书名T_T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6%D8%C1%BF%BC%B6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27&highlight=%D6%D8%C1%BF%BC%B6

谢谢,原来你截图的中文就是翻译版的说,英文的我下了,看了小部分,看的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PNP的时候,B端是逻辑0导通,所以一定比E低的。

而导通后的压降问题,因为还有负载呢,所以我个人认为 ...

按文档上的接法,PNP三极管应该不会完全导通,会有一定的阻抗。

楼主:
补充三极管导通时的压降问题。

网友:
这本是什么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