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FFT如何确定选用哪个函数

楼主(2018-10-15):
汉哥,我现在有一个传感器,每秒发送512个数据包,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那这个采样频率是不是就是512HZ?
cr4_fft_256_stm32
cr4_fft_1024_stm32 应该选哪一个比较好

网友A:
可以用1024点的,后512补0.

也可以用ARM的DSP库,可以直接做512点,此贴有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024点的,后512补0.

也可以用ARM的DSP库,可以直接做512点,此贴有教程:

好的,谢谢,汉哥,我看看。汉哥经常凌晨发帖吗,注意身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汉哥,我看看。汉哥经常凌晨发帖吗,注意身体

有时候比较晚

楼主:
汉哥,我又来了,请问

raw_FFTTEST_data是我采集的512个数据是int6_t类型的,但是变换之后输出的幅值都是0,是咋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汉哥,我又来了,请问

raw_FFTTEST_data是我采集的512个数据是int6_t类型的,但是变换之后输出的幅值 ...

不好意思啊,忘了及时回复你了。

是不是数值太小了,使用定点的话,参与运行的数值比较小的话,运算过程中会由于输出结果的定标操作被处理掉。

换成xxxx_f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忘了及时回复你了。

是不是数值太小了,使用定点的话,参与运行的数值比较小的话,运算过 ...

感谢汉哥回复,汉哥真的好厉害,我的原始数据确实很小[-150,150],用浮点的可以出来数据。
STM32的结果和MATLAB的有点区别,请问汉哥是因为浮点数导致的吗
另外再请教一下汉哥,定标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汉哥回复,汉哥真的好厉害,我的原始数据确实很小[-150,150],用浮点的可以出来数据。
STM32的结果和 ...

定标就是Q15,Q14这些,在我们的DSP教程有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