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堆栈使用顺序疑问

楼主(2018-10-15):
有一个全局数组前几个字节总是偶尔被莫名的修改,仿真发现数组地址前面是任务的堆栈地址,于是怀疑是任务堆栈溢出引起的数组被修改。
对几个任务堆栈空间数据查看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堆栈的前半段一直保持为0,反倒是后半段的数据总是在变化。
疑问就是,任务如何使用堆栈的呢?难道是从后向前使用?
UC监测出来的堆栈使用率是平均值吧,对于任务偶尔突发的堆栈溢出,有没有什么更便捷的方式检测呢?

楼主:
看了几篇资料,基本上确定堆栈是从栈底向栈顶依次顺序使用,肉眼看来就是先用的数组后端,
呢么如果堆栈溢出,是覆盖这块内存前面的空间还是后面的空间呢?

网友A:
假设CPU构架
栈的增长为:--(向下)
数组的增长为:++(向上)
应该会覆盖后面的空间

网友:
CM内核是向下生长的满栈。详情我在我们uCOS-III教程里面对这个问题讲解的比较清楚。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CPU构架
栈的增长为:--(向下)
数组的增长为:++(向上)

STM32如果在内存中的顺序依次是(数组1、任务堆栈、数组2),那么如果任务堆栈溢出的话,是异常修改数组1的内容还是数组2的内容?

网友:
/* 全局数组 */
/* 假设按照内存地址低 -> 高储存 */
uint32_t array_1[100];
uint32_t stk[100];
uint32_t array_2[100];

/* CPU构架向上增长 */
if (&array[0] < &array[99])
{
  栈的增长为:--(向下)
  数组的增长为:++(向上)
  溢出修改array_1
}
else
{
   栈的增长为:++(向上)
   数组的增长为:--(向下)
   溢出修改array_2
}

网友:
以上示意而已,不一定准确。。。。这个问题跟CPU构架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如果在内存中的顺序依次是(数组1、任务堆栈、数组2),那么如果任务堆栈溢出的话,是异常修改数组1 ...

数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