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用法?

楼主(2018-10-16):
typedef struct
{
        Uint16 a;                // 帧头
        Uint16 b;                //
}SCI_LOCK,*PSCI_LOCK;
PSCI_LOCK pID;
pID = (PSCI_LOCK)Buff;
这句话就怎么把Buff和pID关联的,不懂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声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强制类型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强制类型转换吧。

(Uint16*)pID+1,他在之后的应用有这么一句话,这个+1 代表什么意思 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强制类型转换吧。

(Uint16*)pID+1,Pid指针变量是加了两个字节啊 (还是四个字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nt16*)pID+1,Pid指针变量是加了两个字节啊 (还是四个字节啊)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他每次加1,就是一个sizeof (PSCI_LOCK )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他每次加1,就是一个sizeof (PSCI_LOCK )的大小。

懂了 非常感谢硬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 非常感谢硬汉

网友B(2019-03-18):
引用 楼主:
懂了 非常感谢硬汉

挖坟了!你真的懂了吗?好奇怪坛主这个错误的回答你是怎么懂的?
事实上你的问题中(Uint16*)pID+1就相当于((Uint16*)pID)+1,这明显是使指针变量跨了2字节;而坛主说是sizeof(PSCI_LOCK)个字节,很明显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坟了!你真的懂了吗?好奇怪坛主这个错误的回答你是怎么懂的?
事实上你的问题中(Uint16*)pID+1就相当 ...

的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