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用CubeMxStm32生成的FREEROS系统代码,在用队列信息的时候,传不了信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17):
void MX_FREERTOS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USER CODE BEGIN RTOS_MUTEX */
  /* add mutex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MUTEX */

  /* USER CODE BEGIN RTOS_SEMAPHORES */
  /* add semaphor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SEMAPHORES */

  /* USER CODE BEGIN RTOS_TIMERS */
  /* start timers, add new on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TIMERS */

  /* Create the thread(s) */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defaultTask */
  osThreadDef(defaultTask, StartDefaultTask, osPriorityNormal, 0, 96);
  default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defaultTask), NULL);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Task02 */
  osThreadDef(myTask02, StartTask02, osPriorityIdle, 0, 96);
  myTask02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myTask02), NULL);

  /* USER CODE BEGIN RTOS_THREADS */
  /* add threads, ... */
  /* USER CODE END RTOS_THREADS */

  /* Create the queue(s) */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Queue01 */
/* what about the sizeof here??? cd native code */
  osMessageQDef(myQueue01, 256, uint8_t);
  myQueue01Handle = osMessageCreate(osMessageQ(myQueue01), NULL);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Queue02 */
/* what about the sizeof here??? cd native code */
  osMessageQDef(myQueue02, 32, uint8_t);
  myQueue02Handle = osMessageCreate(osMessageQ(myQueue02), NULL);

  /* USER CODE BEGIN RTOS_QUEUES */
  /* add queues, ... */
  /* USER CODE END RTOS_QUEUES */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_StartDefaultTask */
/**
  * @brief  Function implementing the defaultTask thread.
  * @param  argument: Not used
  * @retval None
  */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DefaultTask */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DefaultTask */
  /* Infinite loop */
  for(;;)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ED_R_Pin|LED_G_Pin|BELL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BELL_Pin,GPIO_PIN_SET);
                osMessagePut(myQueue02Handle,0x1,200);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BELL_Pin,GPIO_PIN_RESET);
    osDelay(400);
  }
  /* USER CODE END StartDefaultTask */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_StartTask02 */
/**
* @brief Function implementing the myTask02 thread.
* @param argument: Not used
* @retval None
*/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Task02 */
void StartTask02(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2 */
        osEvent retvalue;
  /* Infinite loop */
  for(;;)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ED_G_Pin|LED_R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LED_G_Pin|LED_R_Pin);
                retvalue=osMessageGet(myQueue02Handle,200);
                HAL_Delay(2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LED_G_Pin|LED_R_Pin,GPIO_PIN_RESET);
    osDelay(400);
  }
  /*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2 */
}

/* Private application code --------------------------------------------------*/
/* USER CODE BEGIN Application */

/* USER CODE END Application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FREERTOS相关配置

FREERTOS相关配置

正常起来后,这个断点一直不执行,它上边的和下边的语句都能执行

正常起来后,这个断点一直不执行,它上边的和下边的语句都能执行

网友A:
帮你,没用过CubeMX生成的CMSIS- RTOS V1封装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没用过CubeMX生成的CMSIS- RTOS V1封装层。

没事,还是很感谢,这个东西用着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