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_uart_fifo这个bsp疑惑求解

楼主(2018-10-17):
现在遇到的问题:当发送的数据长度超过usTxBufSize时,程序就死在了                                        while (1)
                {
                        uint16_t usCount;

                        DISABLE_INT();
                        usCount = _pUart->usTxCount;
                        ENABLE_INT();
                        if (usCount < _pUart->usTxBufSize)
                        {
                                break;
                        }

               }
这里,按理说这里面是有开中断的,结果我此时所有中断都进不去了,所以程序就死在这了,请教硬汉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一次性的发送大小不可以超过FIFO设置值,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的发送大小不可以超过FIFO设置值,不支持。

超过了不是会等待吗,为什么超过了会影响中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过了不是会等待吗,为什么超过了会影响中断呢?

超过了,发送中断没法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了,发送中断没法开启。

嗯,是的。那按理说也只影响UART的中断。但是我这边其他中断也影响了,比如定时器中断也进不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那按理说也只影响UART的中断。但是我这边其他中断也影响了,比如定时器中断也进不去了

那就是你程序问题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程序问题了,查查。

奇怪了,程序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