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在右上角的关闭时,想要弹出一个对话框,但是会死机?

楼主(2018-10-17):
求助!在右上角的关闭时,想要弹出一个对话框,就像word里关闭文件时,提示是否保存的对话框。现在对话框做好了,用button按钮单击事件调用对话框时,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放在父窗口的WM_DELETE的消息里调用时,就会死机?是不是不能这样调用对话框?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在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时

楼主:
死在了hardfault,因为emwin使用的是lib文件,所以查不到死的源代码的地方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发个完成测试代码,仅需要emWin,我试试。

楼主:
这是父窗口的

楼主:
const static char *String_Key[3]={
        "新增",
        "编辑",
        "删除"
};
/*        typedef struct {
                GUI_WIDGET_CREATE_FUNC * pfCreateIndirect;         // Create function
                const char * pName;                                                 // Text (not used for all widgets)
                I16 Id;                                                                         // Window ID of the widget
                I16 x0, y0, xSize, ySize;                                         // Size and position of the widget
                I16 Flags;                                                                         // Widget-specific flags (or 0)
                I32 Para;                                                                         // Widget-specific parameter (or 0)
                U32 NumExtraBytes;                                                         // Number of extra bytes usable
    } GUI_WIDGET_CREATE_INFO;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DialogCreate_AlarmSet[]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报警人管理",0,0,0,800,456,FRAMEWIN_CF_ACTIVE,0,0},

        {LISTVIEW_CreateIndirect,NULL,GUI_ID_LISTVIEW0,54,20,690+2,320,0,0,0},

        {BUTTON_CreateIndirect,NULL,GUI_ID_BUTTON0,340,350,120,50,0,0,0},                        //"新增"Button
        {BUTTON_CreateIndirect,NULL,GUI_ID_BUTTON1,490,350,120,50,0,0,0},                        //"编辑"Button
        {BUTTON_CreateIndirect,NULL,GUI_ID_BUTTON2,640,350,120,50,0,0,0},                        //"删除"Button
};

static void _InitDialog_AlarmSet(WM_MESSAGE *pMsg){
        WM_HWIN hWin = pMsg->hWin;
        HEADER_Handle         hHeader=0;
        BUTTON_Handle        hButton=0;

        /*  Framewin 初始化  */
        FRAMEWIN_SetFont(hWin, &GUI_FontHZ28);                                                //设置标题文本字体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 GUI_TA_VCENTER | GUI_TA_CENTER);//设置标题文本对齐方式
        FRAMEWIN_SetTextColor(hWin, GUI_BLACK);                                                //设置标题文本颜色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 40);                                                        //设置标题栏的高度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FRAMEWIN_BUTTON_RIGHT,0);

        /*  Listview 初始化  */
        hListview_Alarm = 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VIEW0);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hListview_Alarm);
        HEADER_SetFont(hHeader,&GUI_FontHZ20);                                //设置标题栏字体
        HEADER_SetHeight(hHeader,30);                                                //设置标题栏高度
        WM_DisableWindow(hHeader);

    LISTVIEW_SetFont(hListview_Alarm,&GUI_FontHZ20);                        //设置字体
        LISTVIEW_SetRowHeight(hListview_Alarm,30);                                        //设置LISTVIEW行高
        LISTVIEW_SetGridVis(hListview_Alarm,1);                                                //设置网格线可见
        LISTVIEW_SetAutoScrollV(hListview_Alarm,1);                                        //添加垂直滚动条
        LISTVIEW_SetWrapMode(hListview_Alarm,GUI_WRAPMODE_CHAR);        //设置为换行模式

        LISTVIEW_AddColumn(hListview_Alarm,100,"序 号",        GUI_TA_CENTER|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Listview_Alarm,280,"姓          名",GUI_TA_CENTER|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Listview_Alarm,310,"电          话",GUI_TA_CENTER|GUI_TA_VCENTER);

        /*-----        Button初始化 -----*/
        for(uint8_t i=0;i<GUI_COUNTOF(String_Key);i++){
                hButton = 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i);
                BUTTON_SetFont(hButton,&GUI_FontHZ24);
                BUTTON_SetText(hButton,String_Key[i]);
        }

        //WM_MakeModal(hWin);
}

static void _NotifyParent_AlarmSet(WM_HWIN hWin,int NCode,int Id){
        switch(Id){
                case GUI_ID_BUTTON0: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font color="#ff0000">My_MessageBox_Select("是否保存?","提示");                           //在这里调用没有问题</font>
                                WM_SetFocus(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SetFocus(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2: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SetFocus(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2));
                        }
                        break;
                default:break;
        }
}

static void _callback_AlarmSet(WM_MESSAGE *pMsg){
        int NCode,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case WM_DELETE:                                //删除窗口前,发送的消息
                        <font color="#ff0000">My_MessageBox_Select("是否保存?","提示");   //在这里调用会死机</font>
                        Flag_Exit=true;
                        break;
                case WM_KEY:                                                                                        //按键消息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HZ28);
                        GUI_SetColor(GUI_BLACK);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_InitDialog_AlarmSet(pMs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_NotifyParent_AlarmSet(hWin,NCode,Id);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brief         函数说明:
* @param         输入参数:
* @retval         返回参数:无
*******************************************************************/
void App_AlarmSet(void){
        Flag_Exit = false;

        GUI_CreateDialogBox(        _DialogCreate_AlarmSet,
                                                        GUI_COUNTOF(_DialogCreate_AlarmSet),
                                                        &_callback_AlarmSet,
                                                        0,
                                                        0,
                                                        0);

        while(!Flag_Exit){
                GUI_Delay(50);
        }

}

楼主:
这是 要弹出的子窗口的,只做了界面显示部分的
static bool Flag_Exit=false;

/*        typedef struct {
                GUI_WIDGET_CREATE_FUNC * pfCreateIndirect;         // Create function
                const char * pName;                                                 // Text (not used for all widgets)
                I16 Id;                                                                         // Window ID of the widget
                I16 x0, y0, xSize, ySize;                                         // Size and position of the widget
                I16 Flags;                                                                         // Widget-specific flags (or 0)
                I32 Para;                                                                         // Widget-specific parameter (or 0)
                U32 NumExtraBytes;                                                         // Number of extra bytes usable
                } GUI_WIDGET_CREATE_INFO;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DialogCreate_MessageBox[]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NULL,0,200,100,400,200,FRAMEWIN_CF_ACTIVE,0,0},

        {BUTTON_CreateIndirect,NULL,GUI_ID_BUTTON0,0,0,120,50,0,0,0},                        //"新增"Button
        {BUTTON_CreateIndirect,NULL,GUI_ID_BUTTON1,130,0,120,50,0,0,0},                        //"编辑"Button
};

static void _InitDialog_MessageBoxSelect(WM_MESSAGE *pMsg){
        WM_HWIN hWin = pMsg->hWin;
        HEADER_Handle         hHeader=0;
        BUTTON_Handle        hButton=0;

        /*  Framewin 初始化  */
        FRAMEWIN_SetFont(hWin, &GUI_FontHZ28);                                                //设置标题文本字体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 GUI_TA_VCENTER | GUI_TA_CENTER);//设置标题文本对齐方式
        FRAMEWIN_SetTextColor(hWin, GUI_BLACK);                                                //设置标题文本颜色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 40);                                                        //设置标题栏的高度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FRAMEWIN_BUTTON_RIGHT,0);
}

static void _callback_MessageBoxSelect(WM_MESSAGE *pMsg){
        int NCode,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case WM_DELETE:                                //删除窗口前,发送的消息
                        Flag_Exit=true;
                        break;
                case WM_KEY:                                                                                        //按键消息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HZ28);
                        GUI_SetColor(GUI_BLACK);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_InitDialog_MessageBoxSelect(pMs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_NotifyParent_AlarmSet(hWin,NCode,Id);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brief         函数说明:选择对话框,有"是"和"否"两个Button选择
* @param         输入参数:
* @retval         返回参数:0:否;1:是;
*******************************************************************/
uint8_t My_MessageBox_Select(const char*sMessage,const char*sCaption){
        Flag_Exit = false;

        GUI_ExecDialogBox(        _DialogCreate_MessageBox,
                                                        GUI_COUNTOF(_DialogCreate_MessageBox),
                                                        &_callback_MessageBoxSelect,
                                                        0,
                                                        0,
                                                        0);

        while(!Flag_Exit){
                GUI_Delay(50);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 要弹出的子窗口的,只做了界面显示部分的

注意一点,你的GUI任务,仅需一个while大循环即可,你当前的调用容易早期多级嵌套GUI_Delay。比较容易卡死在里面,这种情况在使用模拟器的时候很明显,会弹出窗口提示你。

另外对话框全部用非阻塞的。

楼主:
像提示是否保存文件这种对话框,只能用阻塞式的,必须要选择是还是否才能进行下一步,不能放到后台窗口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提示是否保存文件这种对话框,只能用阻塞式的,必须要选择是还是否才能进行下一步,不能放到后台窗口去

可以使能模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