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请教关于RTX固件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8-10-17):
bootloader已经写好  通过串口升级   普通的应用程序科技生成Bin文件正常升级  但是用RTX开发的程序通过生成bin文件无法正常升级  是需要设置什么东西么

楼主:
大哥们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呀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
你的IAP程序使用了RTOS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现在才回复。
你的IAP程序使用了RTOS没。

boot程序没有使用   app应用程序使用了rtos

网友B:
首先确认 不用rtx的app程序能够正常升级和运行  然后再去看带rtx的app程序,我的经验是两者应该是一样的,当然rtx是使用中断的  你的app程序也要使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 不用rtx的app程序能够正常升级和运行  然后再去看带rtx的app程序,我的经验是两者应该是一样的, ...

已经确认过了       不用rtx能正常升级运行   直接下载进去也能正常运行   但是就是通过iap升级带有rtx的程序就不运行了。。。

网友:
跳转前,关闭所有中断,通过NVIC单独关闭,且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2019-01-01):
你 BOOT 使用滴答没?使用了你的APP 会出现 系统为就绪就会切换任务,出现段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