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一个emWin按钮控件两种颜色显示?

楼主(2018-10-18):
用emWin设计了一个串口开关按钮控件,初始态为串口开,按一下为串口关,再按为开,如此循环。但如按钮沒有颜色显示区别的话,就不知道串口是什么状态。怎么能实现串口开时按钮是一个颜色,关时按钮是另一个颜色?

网友:
看index说明

楼主:
在回调函数中该按钮的点击项里加入你说的这个函数,编译下载运行,一点该按钮就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回调函数中该按钮的点击项里加入你说的这个函数,编译下载运行,一点该按钮就死机了???

通过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可以实现,注意是按钮自己的回调函数,详情可以学习我们emWin教程的第47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自定义了回调函数,但只是在按下那一瞬间按钮颜色和上面文字变了,手指一离开又恢复原状了,这个改变了的状态能保持吗,直到下一次按它?

网友B:
按下的时候状态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的时候状态取反

嗯,可以试试,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可以实现,注意是按钮自己的回调函数,详情可以学习我们emWin教程的第47章

htt ...

请问按钮控件本身被封装了的回调函数可以找到、打开和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按钮控件本身被封装了的回调函数可以找到、打开和修改吗?

原始函数还真找不到,因为没有源码,但你可以自定义回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函数还真找不到,因为没有源码,但你可以自定义回调。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