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LUT的使用

楼主(2018-10-18):
使用CLUT,设置为L8模式。使用CLUTWR将表格输入。
查看显存,确实变为8bit模式。直接操作显存改为CLUT内的索引值,可看到液晶上显示的颜色确实是CLUT内的对应色。问题是,如果直接使用GUI_SetColor(0xFFFFFF),注:0xFFFFFF在CLUT内,再使用GUI_DispString("abc"),显示颜色是不对的。另:使用GUI_DrawBitMap(),显示位图,形状是对的,但颜色完全乱的,请问:为什么直接使用emWin的函数,会出现不能正确找到颜色的情况呢,是哪里还没有设置对吗?有什么解决办法?哪个大神有可用的例程吗?谢谢。

网友A:
发个你的测试代码和显示效果,我在我们的板子上面走一个。

楼主:
MainFaceBk是原图,MainFaceBk.c是转换以后的8bitC 文件,内含调色板。
图2和图3分别输入两个不出CLUT的情况下显示的效果。
更改的内容:LCDConf.c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OXY_8

图2:
        for(s16 i = 0;i < 256;i ++)
        {
                clutbgr[i] = LCD_API_ColorConv_8666.pfIndex2Color(i);
                u32 tmp1 = (clutbgr[i] >> 16) & 0xFF;
                u32 tmp2 = (clutbgr[i] >> 8) & 0xFF;
                u32 tmp3 = (clutbgr[i] >> 0) & 0xFF;
                clutbgr[i] = (tmp3 << 16) | (tmp2 << 8) | tmp1;
        }
HAL_LTDC_ConfigCLUT(&hltdc, (uint32_t *)(clutbgr), 256, 0);
图3:
        for(s16 i = 0;i < 256;i ++)
        {
                u32 tmp1 = (_ColorsMainFaceBk[i] >> 16) & 0xFF;
                u32 tmp2 = (_ColorsMainFaceBk[i] >> 8) & 0xFF;
                u32 tmp3 = (_ColorsMainFaceBk[i] >> 0) & 0xFF;
                clutbgr[i] = (tmp3 << 16) | (tmp2 << 8) | tmp1;
        }
HAL_LTDC_ConfigCLUT(&hltdc, (uint32_t *)(clutbgr), 256, 0);
在图3的情况下,直接修改显示值,使用CLUT内的索引值,能正常显示原图。
烦请帮忙看下,我是不是少设置了什么地方?谢谢。

MainFaceBk.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你的测试代码和显示效果,我在我们的板子上面走一个。

已回复,请您过目。

网友A:
显示个彩带看看,这个比较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个彩带看看,这个比较能说明问题

谢谢。
我使用了这个色带图片,使用了图2的的程序,可以正常的把图片原样显示。
问题是当我用的颜色不是这条色带内的颜色,而是其他颜色时,就不可以用吗?只能用这色带内规定的颜色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使用了这个色带图片,使用了图2的的程序,可以正常的把图片原样显示。
问题是当我用的颜色不 ...

你的程序配置为8位色,能够正常跑emWin官方的综合Demo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配置为8位色,能够正常跑emWin官方的综合Demo不。

哪一个DEMO,能给外链接或附件不?我都好久没用emWin的Demo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一个DEMO,能给外链接或附件不?我都好久没用emWin的Demob .

在MDK安装目录的emWin软件包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DK安装目录的emWin软件包里面有

谢谢。已经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配置为8位色,能够正常跑emWin官方的综合Demo不。

谢谢,已经大致知道怎么回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大致知道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