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与uCOS中断效率

楼主(2018-10-18):
以前没仔细分析,一定情况下二者效率确实不同,例如。
freeRTOS:
uint32_t cnt=0;
void ISR()
{
        BaseType_t  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if(cnt++>65536)
      {
              xSemaphoreGiveFromISR(handle,&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if( 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
        {
                portEND_SWITCHING_ISR( 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

uCOS:
uint32_t cnt=0;
void ISR()
{
        OSIntEnter();
       if(cnt++>65536)
        {
                OSSemPost(semInfKey);
         }
        OSIntExit();
}

出中断时,uCOS每次都会强制检查就绪表,进行调度,而FreeRTOS仅在cnt>65536时才检查一下。尽管调度算法简单,但确确实实在耗费cpu.

楼主:
老老实实用portEND_SWITCHING_ISR( HigherPriorityTaskWoken ),而不是portY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