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截图出现问题,图形的宽度被压缩了一半,后一半显示完全错误

楼主(2018-10-18):
应该截一个240*320的整个图形,使用GUI_BMP_SerializeEx实现截图功能,SD卡读写文件正常。改大emWin动态内存也没起作用,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SD卡中保存的截图,完全出错了

SD卡中保存的截图,完全出错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了,并没有找到原因,放弃了

网友A:
是不是STemWin5.4X版本,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TemWin5.4X版本,确认下。

是5.40版本

网友A:
5.40有这个bug、官网暂无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有这个bug、官网暂无修正。

OK,谢谢硬汉哥

网友B:
我也是用的5.40,截图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5.40,截图没有问题

ARGB格式库,无问题,ABGR有问题,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