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请教,STM32H750怎么修改BOOT_ADDx?

楼主(2018-10-18):
有多少人开始玩STM32H750了?
关于启动模式,boot引脚配合option bytes选项字节,即BOOT_ADD0[15:0],BOOT_ADD1[15:0]就可以配置启动地址。请问这两字选项字用什么工具来改写呢?有PC端工具软件件吗,芯片和电脑用什么连接?

另外,想知道可以配置成从QSPI的地址启动,然后完全不用芯片内部FLASH,在QSPI启动并运行吗?

网友A:
你外接的QSPI FLASH是哪个型号的??
做了烧写算法了吗?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下,似乎不能越过内部flash直接使用QSPI,BOOT_ADDx可设置的最大地址是0x3FFFC000, 这个地址一定是在内部FLASH或得RAM,QSPI的地址是从0x90000000开始的,不可能直接从这里启动。

硬汉你睡的好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外接的QSPI FLASH是哪个型号的??
做了烧写算法了吗?

我还没开始做啊,研究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下,似乎不能越过内部flash直接使用QSPI,BOOT_ADDx可设置的最大地址是0x3FFFC000, 这个地址 ...

是的,这个必须得自己整个bootload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