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SDR软件无线汇总贴

楼主(2018-10-19):
(无正文)

网友A(2020-02-26):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ttrftech/CentSDR

这个有点厉害了,spi屏如何实现高刷新的,如果刷新慢了,效果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厉害了,spi屏如何实现高刷新的,如果刷新慢了,效果就不好了。。

SPI DMA刷,性能杠杠的。

我们H7-TOOL就是。刷240*240分辨率,SPI DMA可以刷到55帧。刷个这种波形界面流畅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 DMA刷,性能杠杠的。

我们H7-TOOL就是。刷240*240分辨率,SPI DMA可以刷到55帧。刷个这种波形界面 ...

如果要老大分享SPI刷新LCD代码会不会有点过分,一直想用DMA+SPI刷新LCD,但是因为片选,DC脚的原因,不知道咋操作,还有初始化代码完了,命令写完了,开辟个显示缓冲区刷到LCD吗?我之前测试过速度受限于IO的翻转速度,我测试spi固然很快,但是IO(DC脚)翻转最高才8M,用的印象中是用的M4的芯片。。。后来不了了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老大分享SPI刷新LCD代码会不会有点过分,一直想用DMA+SPI刷新LCD,但是因为片选,DC脚的原因,不知 ...

开源的,H7-TOOL版块自行下载研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