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STM32H7提供的一堆lwip例子,仅需在函数low_level_output发送前加个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就正常了

楼主(2018-10-19):
(图片)

网友A:
例程没有做?mpu保护措施吗???真是无语,还没看到这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没有做?mpu保护措施吗???真是无语,还没看到这一部分,,,,,

设置的MPU没有起到作用,还有单独调用一下才成。

网友:
st老干这种事情,做那么臃肿的一个库,编译一下要好几分钟,自己都懒得测试一下就发出来,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的MPU没有起到作用,还有单独调用一下才成。

看了一下
申请的变量 ETH_BufferTypeDef Txbuffer[ETH_TX_DESC_CNT]; 还是在AXISRAM内,MPU设置没起作用,估计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申请的变量 ETH_BufferTypeDef Txbuffer[ETH_TX_DESC_CNT]; 还是在AXISRAM内,MPU设置没起作用 ...

已经配置此区为WT模式,正常情况下,发送是无需做Cache的Clean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配置此区为WT模式,正常情况下,发送是无需做Cache的Clean操作。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AXISRAM没有进行MPU配置,默认是WT模式吗?
2.临时变量应该使用的是AXISRAM,LWIP接收和堆栈存放在AHBSRAM,已经进行了配置没问题。
3.Txbuffer和TxConfig应该都在 AXISRAM 区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AXISRAM没有进行MPU配置,默认是WT模式吗?

AXISRAM不用管,而且配置的WT模式仅仅是写操作,影响不到读操作,读操作还是有Cache。

网友B(2019-05-02):
引用 楼主:
AXISRAM不用管,而且配置的WT模式仅仅是写操作,影响不到读操作,读操作还是有Cache。

请问一下硬汉哥,我按照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00&extra=page%3D1这篇帖子的移植方法(其实他这个就是基于库文件1.3.2里面的例程),把LWIP移植到了RTTHREAD上,把RTOS中的信号量什么的做了替换,可以PING之后可以PING通了,但是刚开始速度正常,一会速度就到了3000多Ms,还会出现超时。对比了一下,唯一的区别就是
void ethernetif_input( void * argument )
{
  struct pbuf *p;
  struct netif *netif = (struct netif *) argument;

  for( ;; )
  {
    if(rt_sem_take(e_rxin, RT_WAITING_FOREVER) == RT_EOK)
    {
//      do
//      {
        LOCK_TCPIP_CORE();

        p = low_level_input( netif );
        if(p==NULL) return;

        if (p != NULL)
        {
          if (netif->input( p, netif) != ERR_OK )
          {
            pbuf_free(p);
          }
        }

        /* Build Rx descriptor to be ready for next data reception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EthHandle);

        UNLOCK_TCPIP_CORE();

//      }
//      while(p!=NULL);
    }
  }
}

这里的do while被我注释掉了,不然死循环在这里。
我看了suozhang 是基于armfly的裸机例子先添加了freertos 再添加的lwip,我的库文件是用cube生成的,是不是有某些依赖关系没打开导致的现在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硬汉哥,我按照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00&extra=page%3D1这 ...

这个不清楚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哦。

谢谢您的回答。已经找到原因了,定义接收数组的长度以及缓冲区有好几个地方,大小没有设置到一样导致内存泄漏。
附上参考链接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5089-1-3.html

网友(2019-06-22):
引用 楼主:
设置的MPU没有起到作用,还有单独调用一下才成。

哥,这eth为啥非得用AXI RAM,放到其他RAM不通,st例程也是直接放到AXI RAM。

网友(2019-07-29):
楼主,又来打扰了,使用ucos + lwip + 两路 RJ45    同时ping 接收函数里使用 pbuf_alloc 申请内存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会成功,然后装置会重启,感觉过了某个点之后,有时候申请成功了,后面ping就很正常。把这句话屏蔽掉,系统也不会重启。

网友C(2020-06-29):
你好!有Lwip TCP视频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Lwip TCP视频教程吗?

没有哦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20-05-0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74&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哦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2 ...

你好! Lwip TCP 的代码例子和代码解析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Lwip TCP 的代码例子和代码解析有吗?

发你的链接里面的模板就是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