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大神,SPINBOX控件怎么设置聚焦颜色啊,没有这个api啊

楼主(2018-10-20):
请问各位大神,SPINBOX控件怎么设置聚焦颜色啊,没有这个api啊,我用的纯按键切换聚焦,默认的皮肤看着太不明显了,经典皮肤更是什么都看不出来,最好能聚焦的时候切换背景颜色,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A:
SPINBOX是支持皮肤色的,可以修改聚焦状态下的皮肤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NBOX是支持皮肤色的,可以修改聚焦状态下的皮肤色。

这位大神,checkbox有没有聚焦颜色设置啊,聚焦就一圈虚线,好不明显啊

楼主:
SPINBOX_GetSkinFlexProps(&SPINBOX_pProps, SPINBOX_SKINFLEX_PI_FOCUSED);
SPINBOX_pProps.ColorBk = GUI_BLUE;
SPINBOX_pProps.ColorText = GUI_WHITE;
SPINBOX_SetSkinFlexProps(&SPINBOX_pProps,SPINBOX_SKINFLEX_PI_FOCUSED);
大神啊,我这样设置怎么没有效果啊,其他控件都可以,就spinbox还是跟原来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NBOX_GetSkinFlexProps(&SPINBOX_pProps, SPINBOX_SKINFLEX_PI_FOCUSED);
SPINBOX_pProps.ColorBk =  ...

学习我们教程皮肤章节可搞定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我们教程皮肤章节可搞定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page% ...

大神啊,教程只有button的,没有spinbox的,自己设置回调函数还是有点晕啊,你看看我这样
        SPINBOX_GetSkinFlexProps(&SPINBOX_pProps, SPINBOX_SKINFLEX_PI_FOCUSED);
        SPINBOX_pProps.ColorBk = GUI_BLUE;
        SPINBOX_pProps.ColorText = GUI_WHITE;
        SPINBOX_pProps.ColorArrow = GUI_WHITE;
        SPINBOX_SetSkinFlexProps(&SPINBOX_pProps,SPINBOX_SKINFLEX_PI_FOCUSED);
这样设置完后聚焦的时候只有上边箭头变成白色,其他跟原来一样的,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我们教程皮肤章节可搞定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page% ...

大佬,这个设置皮肤回调函数的结构体参数是怎么设置的,自动生成的吗,只要处理命令就好了吗

网友A:
木问题啊,你单词是不是写错了

SPINBOX_SKINFLEX_PI_FOCUS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问题啊,你单词是不是写错了

SPINBOX_SKINFLEX_PI_FOCUSSED

单词写错编译不了啊,你看你的也是,只有上箭头变白了,下箭头还是蓝色,有字的一行为啥还是白色啊,我估计是我的字太大了,把一行占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词写错编译不了啊,你看你的也是,只有上箭头变白了,下箭头还是蓝色,有字的一行为啥还是白色啊,我估 ...

我对单词很感兴趣,你发下你的SPINBOX_SKINFLEX_PI_FOCUSSED几个原始宏定义我看看,发个截图,我瞅瞅

你的emWin那个版本。

网友:
完美效果来了

楼主:
卧槽大神,你这spinbox怎么弄的,分享一下代码呗,
我用的是最新的cubemx4.27.0版本,f429igt6,直接勾的stemwin,cubemx f4的包是1.21.0,里边的emwin手册是5.42,有道词典说两个s是不对的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01
注意事项发到这个帖子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01
注意事项发到这个帖子里面了。

大神啊,这样设置颜色是变了,但是我想让它聚焦后数字跟背景自动变色,貌似还是只有上边的按钮会变,背景跟下按钮都不会变,这是不是bug 啊,能不能跟emwin公司反映一下,然后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回调函数能不能解决,稍微给点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01
注意事项发到这个帖子里面了。

官方回复来了:https://forum.segger.com/index.p ... properly/#post21093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回复来了:https://forum.segger.com/index.php/Thread/5708-SPINBOX-SetSkinFlexProps-this-functio ...

666,测试了下MDK里面带的最新5.48,不行。

看来得等5.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