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升级到0.13c版本(更新日期2018-10-22)

楼主(2018-10-22):
论坛下载:
官方下载地址: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R0.13c (October 14, 2018)
  Supported stdint.h for C99 and later. (integer.h was included in ff.h)
  Fixed reading a directory gets infinite loop when the last directory entry is not empty. (appeared at R0.12)
  Fixed creating a sub-directory in the fragmented sub-directory on the exFAT volume collapses FAT chain of the parent directory. (appeared at R0.12)
  Fixed f_getcwd() cause output buffer overrun when the buffer has a valid drive number. (appeared at R0.13b)

R0.13b (April 07, 2018)
  Added support for UTF-32 encoding on the API. (FF_LFN_UNICODE = 3)
  Added support for Unix style volume prefix. (FF_STR_VOLUME_ID = 2)
  Fixed accesing any object on the exFAT root directory beyond the cluster boundary can fail. (appeared at R0.12c)
  Fixed f_setlabel() does not reject some invalid characters. (appeared at R0.09b)

R0.13a (October 14, 2017)
  Added support for UTF-8 encoding on the API. (FF_LFN_UNICODE = 2)
  Added options for file name output buffer. (FF_LFN_BUF, FF_SFN_BUF).
  Added 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 option for working buffer of f_mkfs() and f_fdisk().
  Fixed f_fdisk() and f_mkfs() create the partition table with wrong CHS parameters. (appeared at R0.09)
  Fixed f_unlink() can cause lost clusters at fragmented file on the exFAT volume. (appeared at R0.12c)
  Fixed f_setlabel() rejects some valid characters for exFAT volume. (appeared at R0.12)

R0.13 (May 21, 2017)
  Changed heading character of configuration keywords "_" to "FF_".
  Removed ASCII-only configuration, FF_CODE_PAGE = 1. Use FF_CODE_PAGE = 437 instead.
  Added f_setcp(), run-time code page configuration. (FF_CODE_PAGE = 0)
  Improved cluster allocation time on stretch a deep buried cluster chain.
  Improved processing time of f_mkdir() with large cluster size by using FF_USE_LFN = 3.
  Improved NoFatChain flag of the fragmented file to be set after it is truncated and got contiguous.
  Fixed archive attribute is left not set when a file on the exFAT volume is renamed. (appeared at R0.12)
  Fixed exFAT FAT entry can be collapsed when write or lseek operation to the existing file is done. (appeared at R0.12c)
  Fixed creating a file can fail when a new cluster allocation to the exFAT directory occures. (appeared at R0.12c)

网友A:
R0.13c(2018年10月14日)
  支持C99及更高版本的stdint.h。 (integer.h包含在ff.h中)
  修复读取目录在最后一个目录条目不为空时获得无限循环。 (出现在R0.12)
  修复了在exFAT卷上的碎片子目录中创建子目录会折叠父目录的FAT链。 (出现在R0.12)
  修复了f_getcwd()导致缓冲区具有有效驱动器号时输出缓冲区溢出的问题。 (出现在R0.13b)

R0.13b(2018年4月7日)
  在API上添加了对UTF-32编码的支持。 (FF_LFN_UNICODE = 3)
  添加了对Unix样式卷前缀的支持。 (FF_STR_VOLUME_ID = 2)
  修复了访问群集边界之外的exFAT根目录上的任何对象可能会失败的问题。 (出现在R0.12c)
  修复了f_setlabel()不拒绝某些无效字符。 (出现在R0.09b)

R0.13a(2017年10月14日)
  在API上添加了对UTF-8编码的支持。 (FF_LFN_UNICODE = 2)
  添加了文件名输出缓冲区的选项。 (FF_LFN_BUF,FF_SFN_BUF)。
  为f_mkfs()和f_fdisk()的工作缓冲区添加了动态内存分配选项。
  修复了f_fdisk()和f_mkfs()创建具有错误CHS参数的分区表。 (出现在R0.09)
  修复了f_unlink()可能导致exFAT卷上碎片文件丢失的簇。 (出现在R0.12c)
  修复了f_setlabel()拒绝exFAT卷的一些有效字符。 (出现在R0.12)

R0.13(2017年5月21日)
  将配置关键字“_”的标题字符更改为“FF_”。
  删除了仅ASCII配置,FF_CODE_PAGE = 1.请改用FF_CODE_PAGE = 437。
  添加了f_setcp(),运行时代码页配置。 (FF_CODE_PAGE = 0)
  改进了深度埋藏集群链上的集群分配时间。
  使用FF_USE_LFN = 3改进了具有较大簇大小的f_mkdir()的处理时间。
  改进了碎片文件的NoFatChain标志,该文件在被截断并连续后设置。
  重命名exFAT卷上的文件时,未设置固定存档属性。 (出现在R0.12)
  修复了对现有文件执行write或lseek操作时折叠exFAT FAT条目的问题。 (出现在R0.12c)
  修复了当发生对exFAT目录的新群集分配时,创建文件可能会失败的问题。 (出现在R0.1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13c(2018年10月14日)
  支持C99及更高版本的stdint.h。 (integer.h包含在ff.h中)
&#160 ...

666,兄弟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