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CubeProgrammer和TrueSTUDIO都进行了升级,方便了H750和F750的QSPI Flash使用

楼主(2018-10-22):
TrueSTUDIO升级至V9.1.0,可以自己设计H750,F750的bootloader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96

STM32CubeProgrammer升级至V1.2.1,增加H750,F750的QSPI Flash下载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97

网友A:
免费之后一直用TrueStudio,挺好用的

网友B:
硬汉兄,h7系列的qspi如果设置为内存映射模式,是不是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h7系列的qspi如果设置为内存映射模式,是不是只能读,不能写?

是的

网友B:
如果写的话,会怎么样啊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免费之后一直用TrueStudio,挺好用的

请教一下,TrueStudio 调试时如何设置变量动态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写的话,会怎么样啊 哈哈哈

群里面有个群友测试过F769,没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里面有个群友测试过F769,没现象。

我在想能不能用这个qspi接口接qspi的sram呢,写的话不会触发总线错误吗???
有没有可能通过cache的方式来汇总写,然后运行一次突发写入。。。

st为啥不支持总线映射写呢,对sram来说这和读没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能不能用这个qspi接口接qspi的sram呢,写的话不会触发总线错误吗???
有没有可能通过cache的方 ...

这个QSPI接口的SRAM。貌似没什么大厂生产,估计这个是个重要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TrueStudio 调试时如何设置变量动态刷新?

请看用户手册Live Expressions部分,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QSPI接口的SRAM。貌似没什么大厂生产,估计这个是个重要原因。

确实生产厂家都不是什么大厂,我的看法是这个qspi就是专为flash设计的,就是为了支持xip,但是只要稍微扩展一下,st也没有这么做,不知道是没考虑到,还是有意这么做呢

spisram价格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看用户手册Live Expressions部分,有说明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生产厂家都不是什么大厂,我的看法是这个qspi就是专为flash设计的,就是为了支持xip,但是只要稍微扩 ...

根据我的观察,大厂之间喜欢搞合作战略,这个一定程度上影响了ST的外设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