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8-10-22):
使用can发送数据,考虑到发送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硬件错误,(比如数据线断开了),请问,程序里应该怎么处理能使can发送的代码更强壮一些?

网友A:
CAN有发送状态标志的,各种错误都有提示。

楼主:
我使用        flag=CAN_GetFlagStatus(CAN1,CAN_FLAG_BOF); 指令,查看离线标志位,
发现返回值flag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改变,进一步进入到CAN_GetFlagStatus函数中,发现这个库函数(3.5)里没有对CAN_FLAG_BOF这个标志位的判断代码,但是库函数手册里介绍的用法是这样用的
请问,是我理解的不正确还是库函数本身的一个bug?或者是我用错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有发送状态标志的,各种错误都有提示。

我使用        flag=CAN_GetFlagStatus(CAN1,CAN_FLAG_BOF); 指令,查看离线标志位,
发现返回值flag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改变,进一步进入到CAN_GetFlagStatus函数中,发现这个库函数(3.5)里没有对CAN_FLAG_BOF这个标志位的判断代码,但是库函数手册里介绍的用法是这样用的
请问,是我理解的不正确还是库函数本身的一个bug?或者是我用错了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        flag=CAN_GetFlagStatus(CAN1,CAN_FLAG_BOF); 指令,查看离线标志位,
发现返回值flag在 ...

看参考手册,直接调用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参考手册,直接调用寄存器操作。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