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使用STM32H7的RTC依然要先读时间,再读日期,这个老毛病在F4上就有

楼主(2018-10-23):
如果先读日期,后时间,会造成读取的时间很长时间才更新一次。

网友A:
估计这个问题 st 是不打算解决了吧,估计他们认为这样读也挺好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问题 st 是不打算解决了吧,估计他们认为这样读也挺好的,哈哈哈

是的,这个硬件估计是F4的直接拿过来继续用。

网友B:
硬汉哥有没有试过用F1的HAL读过,只能读时间不能读日期,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有没有试过用F1的HAL读过,只能读时间不能读日期,不知道什么问题。

F1的HAL还真没用过。

网友:
好多年的老毛病了

网友:
而且还不能只读时间,如果只调用HAL_RTC_GetTime,那么时间是不会变得,必须调用HAL_RTC_GetDate来解锁

网友C:
放弃hal,就不会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弃hal,就不会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F4用的是标准库,也是这样的。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  我也发现了

网友D:
ST的很多芯片都很坑的,比如有些芯片的UART连个FIFO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的很多芯片都很坑的,比如有些芯片的UART连个FIFO都没有

H7终于带了。

网友:
真是难得啊
其实我个人挺不喜欢ST的MCU的,从STR710时代就坑过来的,一直坑到现在,预计还会坑不短的一段时间。

网友(2019-08-29):
MARK . 记下这个BUG,以防后患。

网友E:
H7自带的RTC准不准?

网友F:
要使用RTC,推荐使用DS3231M,内置晶振,计时精度保持在±5ppm (±0.432秒/天),无论是计时精度,还是稳定性方面,都要比内置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7自带的RTC准不准?

还凑活,得需要经常校准下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使用RTC,推荐使用DS3231M,内置晶振,计时精度保持在±5ppm (±0.432秒/天),无论是计时精度,还是稳定 ...

对,外置的好,就是贵,而且不方便通过自带RTC低功耗案例。

网友:
m刚开始搞这个F429 调RTC,折腾我很久,就这个小问题,读时间一直不对

网友(2019-12-26):
这个坑,刚刚遇到,脑子突然一转,印象中有这么回事,来搜索一下帖子,果然有。

网友G(2022-09-19):
硬汉大哥,H7的RTC有电池,读取时序也是按照你的例子写的,现在发现每隔十几、二十秒,RTC会停顿一秒不更新,然后再继续跑,  这样下来,一分钟就要慢3秒多的样子。   硬汉大哥遇到过这种状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大哥,H7的RTC有电池,读取时序也是按照你的例子写的,现在发现每隔十几、二十秒,RTC会停顿一秒不更新 ...

貌似跟我的楼主位现象是一样的,另外HAL库推荐使用最新版。

网友:
STM32L系列也是一样的。

网友:
#define __STM32H7xx_CMSIS_DEVICE_VERSION_MAIN   (0x01) /*!< [31:24] main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CMSIS_DEVICE_VERSION_SUB1   (0x0A) /*!< [23:16] sub1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CMSIS_DEVICE_VERSION_SUB2   (0x00) /*!< [15:8]  sub2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CMSIS_DEVICE_VERSION_RC     (0x00) /*!< [7:0]  release candidate */

楼主:
引用 网友G:
[mw_shl_code=c,true]#define __STM32H7xx_CMSIS_DEVICE_VERSION_MAIN   (0x01) /*!< [31:24] main version ...

已经是新版了,那有必要查查你的硬件了。

网友:
看来是由于mcu的主频和RTC频率无法同步,所以读取起来有很多要求。

网友H:
还有这个bug:
窗口看门狗,用软件在窗口看门狗中断服务函数WWDG_IRQHandler()里清除EWIF位时,不能放在最后一行,否则STM32不停的复位。例如:
// wrong code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WWDG_SetCounter(WWDG_CNT);
        WWDG_ClearFlag();
}

// correct code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
    WWDG_ClearFlag();
    WWDG_SetCounter(WWDG_CNT);
}

网友:
读RTC_SSR或者RTC_TR会锁定更高地址的RTC影子寄存器,直到RTC_DR被读取。
可以认为,这是ST设计的工作机制,他们不视为BUG,而且全系列STM32都如此。

网友I:
在32位系统中,读取超过32位的寄存器内容,用这个锁定机制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比如硬件64位记数器,由于低32位和高32位是两个寄存器,不能用原子方式读取。

网友:
附件中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32位系统中,读取超过32位的寄存器内容,用这个锁定机制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比如硬件64位记数器,由于低 ...

说得挺有道理的, 临界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8位芯片读取16位的定时器,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谢谢分享,我贴下,方便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这个bug:

窗口看门狗,用软件在窗口看门狗中断服务函数WWDG_IRQHandler()里清除EWIF位时,不能放在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H7自带的RTC准不准?

内置RTC,如果使用外部时钟晶振的话一月误差2分钟左右。而外部RTC一年的误差才2分钟左右。如果没那么高的时间准确需求,内部的还凑合能用

网友:
最奇葩的是先读时间,如果中间插入其他程序再读日期,时间就到24点后一直加上去,不会变0,日期也不会自动加一

网友J(2022-11-24):
RTC时间里年只能设置0-99 那么闰年RTC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RTC时间里年只能设置0-99 那么闰年RTC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那个是硬件实现的,不需要用户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