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流程图的必要性?

楼主(2018-10-23):
想问一下,嵌入式软件开发程序流程图,有必要吗?是在写程序之前画?还是之后?

网友A:
可以画一下,习惯都是养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画一下,习惯都是养成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看有没有帮助,如果有帮助,可以画一下,如果没帮助,就没必要画了。我碰到的流程图有帮助的地方,就是看手册,比如某个复杂芯片的配置步骤,看它的流程图会有帮助。我自己写代码是从来不画流程图的,因为在我自己还没弄清楚流程的时候画流程图,简直是一种负担,而在理解流程之后,注释比流程图更容易让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