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怎么实现剪切操作?

楼主(2018-10-23):
我用描点的方式显示自定义的图标和汉字,这样使得显示效率慢,做一些拖拽效果的时候就不好做,想用剪切的方式把显示内容剪切下来在粘贴过去,这样应该快。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例程,求指点,那个函数或者例程能够实现?

网友:
将图标和汉字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显示即可。

可以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第15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