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 Studio升级至V4.10版本,终于又好用了(2018-10-24)

楼主(2018-10-24):
关于Embedded Studio的介绍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40

官方下载地址: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embedded-studio/

百度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qGFj-nhGenSI3G_6QFplA   提取码:0zmh

效果:

网友:
这个好用吗,一直还没有去研究

网友A:
使用 SEGGER Embedded Studio 建立新的STM32F103项目,采用GNU作为链接器始终没有成功,链接阶段出现错误。主要是LInk->Section Placement File的文件不知道如何选择。

不是从MDK或IAR导入,如果选择从MDK或IAR导入,一旦卸载MDK或IAR,SES就无法生成了,这说明导入之后SES在编译、汇编、链接三个阶段中依然有一个阶段使用的是MDK或IAR的工具链。借鸡下蛋不是我想要的

  • 程序启动文件更换为CMSIS\Startup\gcc\startup_stm32f10x_hd.s
  • 程序入口地址更换为Link->Entry Point->Default_Handler
  • 中断入口地址更换为Section->Vector Section Name->g_pfnVectors

如果采用SEGGER作为链接器,在链接阶段则会出现cannot handle relocation unknown (103)这样的错误,真是怪哉的很。

  • 程序启动文件更换为CMSIS\Startup\ses\Cortex_M_Startup.s(共4个)
  • 程序入口地址更换为Link->Entry Point->reset_handler
  • 中断入口地址更换为Section->Vector Section Name->vectors

GNU作为链接器

GNU作为链接器

SEGGER作为链接器

SEGGER作为链接器

网友:
M3的 能用吧?

网友A:
我这边的实际操作是如果从MDK或IAR导入的项目,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是从SES新建STM32项目,那就是不成功。这其中包含M3。

如果有新建STM32项目成功的,还望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的实际操作是如果从MDK或IAR导入的项目,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是从SES新建STM32项目,那就是不成功。 ...

刚下下来,准备研究一下

网友:
这次版本更新挺快。  MDK再不把这个稀烂的编辑器搞定,迟早要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 SEGGER Embedded Studio 建立新的STM32F103项目,采用GNU作为链接器始终没有成功,链接阶段出现错误。 ...

新建STM32工程项目,需要安装SES板级支持包。安装包官方下载地址:https://studio.segger.com/packages/ 。板级安装包安装好后,其目录下有Documents目录,可直接打开index.html文档,按文档操作,可成功建立新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SEGGER Embedded Studio 建立新的STM32F103项目,采用GNU作为链接器始终没有成功,链接阶段出现错误。 ...

我用了个偷懒的办法,直接下载官方弄好的模板,然后添加自己的。或者直接转换的。

后面我也研究研究直接创建。

网友A:
编辑中文感觉还不是很方便,貌似还有些困难。 @eric2013 可有解决办法?

网友B:
这个编译器能链接 KEIL 或者 IAR 的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编译器能链接 KEIL 或者 IAR 的库么?

看群主之前的介绍,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中文感觉还不是很方便,貌似还有些困难。 @eric2013 可有解决办法?

我这里编辑中文还行,就是格式化编码的时候不好用,中文会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编辑中文还行,就是格式化编码的时候不好用,中文会乱码。

更改为UTF-8,很正常的。有时候会乱码,但不要保存乱码文件,重新打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编辑中文还行,就是格式化编码的时候不好用,中文会乱码。

The object file ../OBJ/init.o has been supplied more than once  编译出现这个问题啥意思?是缺少调用还是啥

网友C:
大佬,用这个编译器下载jlink 版本太高一直出现问题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这个问题。。如何解决。。keil是替换旧版本,这个不知道咋解决,还有一个是下载到内部flash的,总是擦除了IAP升级BootLoader的地址。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用这个编译器下载jlink 版本太高一直出现问题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Proper operation c ...

有必要换个V9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必要换个V9了。

公司不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ools/segger-linker/

大佬,,我就是有用到BootLoader再跳转到flash指定地址的。这个内部flash指定地址在哪设置?

网友D:
这个软件有没有办法 折叠代码

楼主:
已经上传到百度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有没有办法 折叠代码

这个还真没找到,后面我再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的实际操作是如果从MDK或IAR导入的项目,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是从SES新建STM32项目,那就是不成功。 ...

大神,什么时候出一个工程模板的教程

网友:
该换就得换了,老兄

网友E(2018-12-30):
这个只能使用jlink来编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使用jlink来编译么

编译的概念都没搞清楚

网友F:
下载试了一下,发现鼠标不能拖动选中的内容
是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还是有什么快捷键完成这种操作

网友:
买了一个盗版的 v9 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载试了一下,发现鼠标不能拖动选中的内容
是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还是有什么快捷键完成这种操作

原来要自己设置的
不知道为啥默认不使能这功能
别的软件都是默认可以拖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