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bank1 和 bank2 的地址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8-10-24):
有谁知道?

网友:
Flash memory bank 1 = 0x08000000 - 0x080FFFFF

网友:
Flash memory bank 2 = 0x08100000 - 0x081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memory bank 2 = 0x08100000 - 0x081FFFFF

谢谢,你这些都是内部的flash地址,我需要的是外挂的bank 2 QSPI flash存储映射地址。

网友B:
一样的,虽然可以控制两个bank,但是只有QSPI只有一组寄存器,不像FMC,每个片选都有独立的寄存器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虽然可以控制两个bank,但是只有QSPI只有一组寄存器,不像FMC,每个片选都有独立的寄存器配置。

谢谢,bank 1和bank 2, 地址都是0x90000000开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bank 1和bank 2, 地址都是0x90000000开头?

按群主的意思,是同一个。